<求助>三用電錶燒毀的維修?

楼主(2010-12-21):
求助 小的有一台 sanwa CX-506

最近撇錯檔 要量AC220v 我卻撇在歐母檔

想當然是得到清脆的一聲: 波~~

打開一看果然電阻燒了

於是便將電阻換新

可換完後 電表還是沒有好

更發生一種奇怪的現象

就是 正常電錶的撇在歐母檔不是"紅棒是負 黑棒是正"

但我的卻變成(歐母檔)紅棒是正 黑棒是負

請問有沒有哪位前輩也有此種經驗?這應該和解?

或是台南或高雄有沒有人師傅在修電錶的?

非常感謝

网友:
更發生一種奇怪的現象

就是 正常電錶的撇在歐母檔不是"紅棒是負 黑棒是正"

但我的卻變成(歐母檔)紅棒是正 黑棒是負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指針式電表, 我不了解, 在歐姆檔時, 以前是紅棒接到電池的負端, 黑棒接到電池正棒..

另外我看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量其它的如 DCV.. 等正常嗎?

先幫你貼張圖, 另外, 方便的話, 貼張分解圖, 問題可能就好解決了..

另外, 我這台不是很好的電表, 不過原理應差不多..  一般進入表頭時, 會有一整流電路保護表頭, 你可檢查一下看看.. 如附圖的兩個紅點, 左方的紅點紅線及右方紅點處, 就是進入表頭的線, 注意到沒, 右紅點有兩個二極体..

指針式的電表不難修的, 只要不是表頭壞, 或是一些數值奇怪的電阻找得到, 都應該很好修的..

网友:
這款電表的DC極性是可以互換的,不知R檔的極性是否也可以互換.

你可以找看看表頭外部或內部,看看是否有動到切換極性的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