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真的只有改公板嗎?
火..

楼主(2010-12-21):
|遇到液晶螢幕、液晶電視 ad ﹝主板﹞故障時,原廠報天價、白牌廠商找不到,為了能讓 『摳摳』盡速入袋,無法也無能力原板維修,真的只有改公板嗎?

好像未曾聽過有人會修各種液晶電視 ad ﹝主板﹞,還是有能力的都願當【忍者】

网友:
還是有能力的都願當【忍者】
好像老師父都是最後才出現喔

网友:
不一定要用公板,pcxxx,yahxxx,掏寶上良品都可找

网友:
版上有很多ad版維修的實例可以參考喔,通常都可以q版的

楼主:
已經『潛水』很久,又只是壞板換板,良品也是粉貴的,若要吃這行飯能作原板維修,那不是賺更多‧‧【成就感】,也證明台灣人的技術能力不是紙糊的。
其實我認為,版上有很多大大對 ad 板原理結構大概都了解,只是有些零件找不到資料可查,有些更是買不到,所以還是要有此園地,團結大家的智慧一起對抗大財團的壟斷。大家加油!

网友:
如果壞到Scaler等關鍵零件,料錢也不低,換了也不一定會好的情形下,客人能接受時當然是上公板比較快

网友:
已經『潛水』很久,又只是壞板換板,良品也是粉貴的,若要吃這行飯能作原板維修,那不是賺更多‧‧【成就感 ...
引用 楼主:

時間有限。在一定的時間內修不好,可能就別修原板了吧!
如果真的堅持原板,那看看能不能上網買一塊。

真正要做維修行業的話,工具跟速度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在想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利用手上的工具搭配出增快速度的技巧,甚至自製治具等。

做大眾化維修的,真的賺不了多少錢。況且,客人都還覺得維修費太貴了。
(自己還沒學維修時,東西壞了也大多沒送修,心態跟多數路人一樣。)

网友:
修 A/D跟買樂透一樣,若每次都換板,勞神又傷財,滑不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笑~~這吃飯的技術大致上會的都不願意公開低點到為止
液晶電視 維修 牽扯 太多問題  會修的很多 我是個人覺得 不需要公開這些  這人家的吃飯技術一一
都公開了他要賺什麼一一!!
液晶影幕 是因為已經被搞壞價格了 所以還有人會願意 交一下  不然 交了 一些沒道德 去壓低價錢
反過來強他的飯碗 誰願意阿這樣ㄚ
記住一點 什麼價位 就什麼樣的維修品質 別去 跟人 壓低價錢強客戶最快餓死的是自己
有技術本位的能力 不怕別人壓低價錢打壓的 喝喝

网友:
記得N年前還不懂得時候,被NOVA外商家的維修人員說過一句話;正因那句話讓我下定決心研讀。
他說道:錢;要留給有技術的人賺。除了在這網站裡茁壯外,也是透過很多管道與對岸人員交流。
一直狂買螢幕回家練功,買對岸的書,花錢買很多經驗;直到現在跟了老闆…也只能多多學習、多挖點東西。
如果真有心要往這塊發展,我的小小感想是,沒花點時間跟金錢是很難學習到所謂的經驗值。

网友:
我是覺得維修有沒有利潤, 端看市場的機制.. 這個機制是很殘酷的..

修個主機板,  有人收 600 元, 有人收 200 元, 在同樣的維修品質下, 大家會選那個來修以及如何因應..

說別人破壞行情, 我的想法是別人行, 我為什麼不行?

行情的定義, 另一個說法, 就是沒有行情.. 這就是自由的市場機制..

不了解這種機制, 提早有因應措施, 說實在的將來想在這個市場混, 真的很難..

以前賣主板, 賣一片可賺一片, 現在呢? 要去怨市場, 還是抱著 "危機即轉機" 來因應它、改變自己的競爭條件, 加強体質, 熟個重要?

經濟愈高度化, 愈是微利化, 要早點認清這個殘酷的事實哦..

网友:
「錢;要留給有技術的人賺。」,這話說得真好。有技術的東西也不是想跨進來就能進得來。

我覺得大眾維修是沒有什麼利潤的,「窮的人覺得貴,不會來;有錢的人覺得換新的,不需要來」。一般家庭與個人沒什麼經費提撥,東西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會送修。這種大前提下,維修費是很難賺的。

對於維修的知識學習與技術鑽研,我是很感興趣。但是對於一般大眾維修的行業或工作,則是抱持保留看法。自己的基本功多練練,以後有什麼機會來臨時才有轉彎的能力。

我個人學維修有兩種為了自己的心態,一是有不少東西可學可玩(有難度、有知識),二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不用去找人或求人(自己能解決的話,既快又省事)。光是自己的問題就解決了不少,只不過真的要看很多資料、做很多東西。

這個社會上各行各業會做的人都太多了,導致大家搶來搶去,沒個十八般武藝還真難勝出呢!

网友:
現在修螢幕,價格都被殺爛了...
公板套件淘寶就買的到,螢幕AD就只有一小塊
碰到無法原板修復或損壞嚴重或急件...當然就改公板一途

電視也有公板,但電視層面高一點,多了Tuner跟AV部份
但現在不管是螢幕還是電視...太多人分這塊餅了
加上又有開液晶維修職訓課程...一堆人搶這行來做

其實我覺得,搞點專業一點的東西,才是我維修最大目標
如維修筆電主機板,修iphone這類高價手機
就算不修3C類,那修最近很夯的噴射引擎機車(機車我也有研究)
機車剛改噴射沒多久,會的師傅還不多(以我們這鄉下機車行來說)
會修就有飯吃了...目前這個本人還在學習階段...

如同樓上大大說的,最好多會一點東西,不怕沒飯可吃
像S大或狼大那樣萬物皆修...就有飯吃

楼主:
如同樓上大大說的,【這吃飯的技術大致上會的都不願意公開低點到為止】
這人家的吃飯技術一一都公開了他要賺什麼一一!!
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當然不是要公開,只是要能點到為止就問題就是抓不到方向
聽完樓上大大說的種種心聲,我有點感慨萬千,似乎已看不到明天了,台灣小百姓怎麼辦啊!

网友:
真正做維修2小時內無法修好 可能只能算沒賺錢
1天沒修好算是做贈送
幾天內修好算興趣和學經驗
因為維修價格已經殺到見骨了

网友:
如同樓上大大說的,【這吃飯的技術大致上會的都不願意公開低點到為止】
這人家的吃飯技術一一都公開了他要 ...
引用 楼主:

在這個網路時代,怕的不是什麼不公開,而是資訊太多搞不清楚要點導致學不會、學不完。

很多東西這裡找不到,那裡就找到了;台灣沒有,到對岸就有了。上天下海都不用出門,還不要錢,不像以前連資料在哪裡都不知道。

現在東西太多,勤勞還有學習就可以學會很多東西了。

現今技術的公開已經比以前多很多很多,管道也比以前多很多很多。要靠自己的學習與思考去整理很多東西,把人家的技術研究清楚,不然秘技在你眼前也是晃一下就過去了。而Wish大建立的這個學習網站已經教導大家很多東西,包括基礎、入門,站上還有多實例、原理,這樣就已經包含很多原本沒公開的技術了。

网友:
我是覺得維修有沒有利潤, 端看市場的機制.. 這個機制是很殘酷的..

修個主機板,  有人收 600 元, 有人收 200 元, 在同樣的維修品質下, 大家會選那個來修以及如何因應..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是覺得沒這麼殘酷啦~
維修也算是服務業.
如何經營你的客戶, 可能要下一些工夫.
搭一些週邊賣啦~ 還是有其他服務...
這一行要發大財是說笑! 現階段糊口飯應該還可以.

修主機板有收200的.... 可能也有他的經營模式.
不必在價位上, 跟得太緊. 再下去只是惡性競爭.
如果都搞到這麼硬, 我想他也撐不久!

就像全國電子說什麼小家電終生免費維修.
結果是免"維修費". 零件一樣跟你收個天價....

不過是行銷的手法.

网友:
對於維修的知識學習與技術鑽研,我是很感興趣。但是對於一般大眾維修的行業或工作,則是抱持保留看法。自己的基本功多練練,以後有什麼機會來臨時才有轉彎的能力。
引用 网友B:

D大 是在電子業界做HARDWARE ENGINNER ?
若不, 就是天資過人.

台灣很少有人把自己專業相關領域的東西當成自己興趣的.
大都是一陣陣跟瘋.

也許做同一行業的人很多. 丫真正的高手卻不多.
能練到S大或狼大那個等級的.....
少啊!

网友:
想做到板級維修就必須具備相當的
電子理論基礎,加上長期的經驗累積,
還要有過人的耐力以及良好的人際關係.
另一種快速成長的方式就是向外學習,
也就是花錢買技術,當然不是去上那種
單單只講理論的課程,就我所知道的電視
維修課程就屬桃園的小張老師教的最好,
理論與實際經驗的課程才能在短期之內
讓自己快速成長,液晶顯示器的維修技術
就沒有液晶電視維修來的困難,兩者的基本
理論相似,但是電路的複雜性差異甚大,
維修新手最好是從液晶顯示器開始入門,
經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再深入液晶電視
的維修,如此才能駕輕就熟的從事液晶
電路的維修工作.
有人可以花上三天去維修一塊板,有人可以
花上三天的時間去買一塊公板,花三天找問題
的下一次遇到相同問題只要花三十分鐘就可以
完修,花三天買板的下一次還是要花三天買一塊
公板才能完修,就看各位想做哪一種人了.
據我的教學經驗,發現新手最弱的項目就是
看不懂零件,另外一項就是吸收了太多的錯誤
知識,這兩項就是沒法讓自己技術前進的重要因素.
試問一下自己,電子零件與液晶原理懂了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想給你加100分,大家加油

网友:
想做到板級維修就必須具備相當的
電子理論基礎,加上長期的經驗累積...
就我所知道的電視,
維修課程就屬桃園的小張老師教的最好....
引用 网友C:

請問海大~
桃園小張老師是龜山那位張先生?
在露天有看過他在賣一些板子.

网友:
大家不要再唉聲嘆氣了,主板維修是有點困難,因基板上的零件取得不易,搞到最後還是要換公板.
但是最起碼你要會判斷是不是主板壞了

  不然我來獻醜一下,我就拿手頭上現有的液晶電視資料來簡單講解:
這張是三洋液晶電視SMT-32LC5的主板信號流程圖

  它的訊號源有:RF 電視訊號、Composite 輸入、S-Video 輸入、Component 輸入、D-Sub
輸入、HDMI 輸入
RF 電視訊號:
影像—電視天線接收調變的訊號,再經Tuner 解調後經端子座CN3 至轉板上的
端子座CON1的第6腳將Video 以連接線方式連接到主板上的CON4端子的第8腳,經耦
合電容後輸入主IC (FLI8548)。
聲音—電視天線接收調變的訊號,再經Tuner 解調後,以轉板上的CON1,PIN1
傳送右聲道;以CON1,PIN3 傳送左聲道至主板上的CON4,PIN13(右)
和PIN11(左),接著為Audio Switch IC,U48(HEF4052BT),Switch 輸出
給後端Audio Enhance,U49(BD3445FS),之後再經IC,U53做
功率放大推動揚聲器。

Composite/S-Video 輸入:
影像—由輸入端子CON12(Composite,PIN5、Y,PIN4、C,PIN1)接收影像訊號,
經阻抗匹配及耦合電容後輸入主IC(FLI8548)。
聲音—由輸入端子CON14(左聲道,PIN2、右聲道,PIN1)接收聲音訊號,接著
為Audio Switch IC,U48(HEF4052BT),Switch 輸出給後端Audio
Enhance,U49(BD3445FS),之後再經IC,U53做功率放大推動
揚聲器。

Component 輸入:
影像—由輸入端子CON7 接收影像訊號(Y/Pb/Pr),接著Component_1 直入主
IC(FLI8548),Component_2 經Switch IC,U55(BA7657F),經阻抗匹配
及耦合電容後輸入主IC (FLI8548)。
聲音—由輸入端子CON8 接收聲音訊號,接著為Audio Switch
IC,U48(HEF4052BT),Switch 輸出給後端Audio
Enhance,U49(BD3445FS),之後再經IC,U53做功率放大推動
揚聲器。

D-Sub 輸入:影像—由輸入端子CON1A 接收RGB 影像訊號及H_sync、V_sync,經阻抗
匹配及耦合電容後輸入主IC (FLI8548)。
聲音—與Component 原理相同。

HDMI 輸入:此機種有三個 HDMI 埠,需先由HDMI Switch,(Silicon Image 9185)設
定所需埠口,一次只能有一個埠口被選擇,接著輸出訊號給主IC,主
IC 內建的HDMI receiver 將數位訊號分離出影像及聲音,輸出聲音為
數位格式I2S,數位聲音再經D/A IC,轉換為類比訊號,接著輸出給後
端Audio Enhance,U49(BD3445FS),之後再經IC,U53做功率
放大推動揚聲器。

影像輸出:上述各種影像訊號傳入主 IC 後,皆轉換成低電壓差動訊號(LVDS),並根據
不同的解析度,而使用不同數目的傳輸通道傳輸至面板的LVDS 接收端,最後顯示出影像。

以上是這機型的所有信號流程,只能做簡單描述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

完了.......把這資料公佈出來不知道會不會跟順興大一樣被工會追殺!

奇怪了怎麼圖貼不出來.......

終於貼出來了.....

网友:
大家不要再唉聲嘆氣了,主板維修是有點困難,因基板上的零件取得不易,搞到最後還是要換公板.
但是最起碼你要 ...
引用 网友D:

    會被追殺嗎?????

你也只不過提供示意圖而已

楼主:
真的大家辛苦了!經各位【心聲亂彈】不知是否有人領悟到《錢還是都進大廠口袋》!

1、主板維修是有點困難,因基板上的零件取得不易※※→大廠基本盤,口袋粉深,頭殼精光壞了換新的﹝過保﹞。
2、主板維修是有點困難,因基板上的零件取得不易※※→大廠零件、資料不易洩出,口袋夠深,頭殼撞到時送原廠﹝過保﹞。
3、搞到最後還是要換公板※※→另一大廠看準另一財路,口袋淺的,推出公板大小通殺。

网友:
時間就是金錢,有時Q板會花上好久時間,有時又要買零件來Q,除非是己知故障或沒其它維修品,否則換新品板、良品板或公板是不錯的選擇,等有時間的時候再回來Q囉,當然以偶這個新手要學技術,除了上Pigoo潛水外,Q板也是成長的唯一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也沒有辦法。大廠做精了以後,就會朝控制品質下手。以前不也是發生過偷料偷過頭,主機板電容爆太猛的事件!?(大廠之間也競爭過度,市場也自然走成這樣。)

做維修最煩麻的就是卡在不上不下。最近在修一些東西時,發現東西如果要修,時間代價好像不太值得。如果把沒修好、不能修所浪費掉的時間也算進去的話,那真是不划算。後來想想,維修就「能修盡量修,能救盡量救」。什麼都想救的話,累死自己又不一定救得起來。

就救多少算多少了。更何況,大家愈會修的話,大廠就愈辛苦了。。。。痞酷一族,大家朝向「阻礙資訊不當發展」奮勇挺進吧!!!

(有這個供大家開放學習的維修版,讓大家能有機會多學點東西、多做點有意義的事,也是很好的。我有成功救了幾片主機板、幾顆好電源、幾個螢幕,也夠本了。而且,得到的知識無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