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fxm-775 Rev:1.1 cpu無Reset電壓

楼主(2010-12-22):
此板拿到手可上電開機,但除錯卡直接擋 D0
上cpu假載,發現沒PG及RESET電壓都是低電位,CPU電壓則正常1.1v(775),先測量pci及ide皆有reset,除錯卡上的reset在開機後也會一閃即滅,表示南橋有發出reset訊號了;參考相關文章cpu無pg及reset在sis的晶片組可先刷bios,刷後還是無效,隨即跑cpu的pg後更換一個小3極體(Q144)
後pg出現了1.18v,但還是無reset..
隨即再檢查北橋所有的供電,應該是正常才對....請各位大大再幫忙補充方向~
io腳位太密不敢量,所以也直接從壞板上拆換過了也未果..
記憶體參考電壓1.25V;記憶體供電2.5V,總線電壓3.3v正常
請大大們幫忙~3Q

775無NG

775無NG

bios已重刷過,22腳直接對地,24腳有5V高電位

bios已重刷過,22腳直接對地,24腳有5V高電位

北橋各電壓

北橋各電壓

除錯卡開機直接跳d0...cpu未工作

除錯卡開機直接跳d0...cpu未工作

南橋供電,應該正常,因為有發出reset及pg囉...我想^^

南橋供電,應該正常,因為有發出reset及pg囉...我想^^

网友:
陳大哥,除了reset之外,有PG,再來就是clock,連clock都有了,接著往reset的線路找看看了。
小弟我是這樣想的。

楼主:
對,忘了量ram的clock,結果一量ddr400假負載上的6個clock,全都是0n_130|
查了ics93722的供電都正常2.5V,在跑線它是輸入clock直接到記憶體插座上,還是到壞板找一顆替換,還是無效...目前就卡在這個階段~

55.91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回复 网友A:

clock全都是0,ICS937222電壓2.5V正常......
請問第8腳的CLK_INT有沒有clock進來?
另外ICS937222有個功能(Functionality):

CLK_INT       CLKT     CLKC      FB-OUT
    L                 L           H            L
    H                H           L            H
則PLL State on。
給您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測量CLK_INT有3.3V電壓,波型就沒示波器可量了,其下的表我看不太懂是什麼意耶.....可否請AECOM大說明呢?

网友:
看到那顆的資料手冊,還有那張表,想到chi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004
電壓看起來不對,準位雖然是要在3.3V,但實際上,clock跑下去,電表量到的,會比3.3V來的低一些,另外, SCLK,也要有clcok輸入喔!
系統時脈沒出來,沒辦法送給ram的時脈控制,所以,ram會沒有clock囉!

网友:
就像s10274chen所紹的那篇文一樣,CLKT、CLKC及FB-OUT與CLK_INT間有邏輯電壓高低的條件。
依照DATASHEET的推薦,當VDD、AVDD為2.5V時,CLK_INT輸入電壓位準L最低在0.75V 、H最高在1.75V;3.3V的CLK_INT好像高了點。
可利用功能表的高、低電位,可測出輸出電位水準與輸入電位水準間的關係,進而了解PLL是否ON。
3.3V是CLK_INT的最大容許電壓。

楼主:
嗯嗯~非電子科系看這些datasheet真的很吃力,只能儘量消化多少算多少,還有有興趣讓我支撐著^^
但也了解了原來時脈是先由北橋來控制,而不是直接由主時脈ic提供過來...
明天再玩看看,後續發展再上來請教各位囉^^

楼主:
完了...經過各位大大指導後,了解了記憶體CLOCK的時序是由北橋控制,突然想到先壓北橋看看是否虛焊了,結果不壓還好,一壓開機瞬間斷電囉@@...,趕緊拔掉POWER插頭並量測ATX插座,  xd...3.3V對地短路囉....
另外記憶體上的2.5v也對地短路,再查了相關文件,北橋有使用VTT_DDR2.5的電壓,再對北橋背面的電容打阻值,只要是2.5V濾波的電容都短路了....心想,北橋應該也短路了...厚..又不用玩了...謝謝各位大大熱心指導,這次雖然沒修好板子,可是對於北橋的了解又更進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