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維修-CMV CT-934DP[通電後無顯示]

楼主(2010-12-22):
故障:通電後無螢幕顯示

==========================
2012-02-14
這幾天找到一台一模一樣的
拆開互換後,知道p+i板是好的,AD故障

因為裝上這片AD不過電無電源

2012-02-10
昨天修好一台,今天把沒修好的又搬出來修看看...

謝謝大大告知ssoss61,目前保險絲正常可以使用
P605這個不知道要怎樣查?

=========================
12/22
拆機後使用點燈工具,測試四個小端口皆有燈源顯示
===========================
12/23
目前量測PI版110v有電源輸入,橋式整流器有電源
PI版上面與AD相交的八根腳

用二極檔測試 26 通 37 通 48通

ak大大告知:
2是接地  3是5V   4是19

目前接上的結果(黑棒在2 紅棒3 紅棒4)
3 是量到6.8v
4是量到27v

根據wet大大那篇文章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CT-934D
查PWM IC(TEA1532A)這顆
vcc Gnd 量測:14.8v

量測的位置
pwmic資料

网友:
首先檢查P+I板上兩顆綠色保險絲是否導通
(正常為通路非斷路)
,接著檢查四顆P605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