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T-723D 控制面板按鈕無動作.(已解決)

楼主(2010-12-22):
請問我的LCD前面控制板壓按無動作無亮燈,要重新插拔電源線才有畫面,這種情形換AD板有用嗎?謝謝!!

网友:
按鍵的問題檢查一下所有的按鍵看有沒有壞

楼主:
有檢查過了面板換過Power按鍵還是無動作無亮燈,重新插上電源線後有螢幕畫面但前面板還是無任何動作,
現在就是只能靠插拔電源線做開關螢幕的動作,前面板那一排就是不亮和我對峙中..

楼主:
我想既然是螢幕還有畫面會不會是按鍵板掛了??

网友:
量一下按鍵和綠燈和橘燈有無電壓
拍張AD板的照片來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您所謂的檢查過了,是用何種方式進行檢查

网友:
把A/D板上靠近按鍵排線插座的那兩顆排容去除掉試試.
去除之前先把8個點的電壓記錄下來,去除之後如果
按鍵功能恢復正常,你再量一下電壓,就會知道故障原因了.

楼主:
是圖中那兩顆排容嗎?我再試試看,謝謝!!

网友:
是那兩顆.

楼主:
剛量了一下上面那顆四個點都是1.5uf左右,下面那顆第1和第4點有1.5uf,中間3.4兩點剩下0.1uf,
我想應該是掛掉了,請問哪裡生得出來相同規格的排容呢?焊點超小的,沒熱風槍看要怎辦,挫賽了...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換 案件版的那條軟排線就好了 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防機械彈跳及干擾用的排容,跨接在各按鍵線與接地間,若找不到暫時不補也可以

网友:
如同狼大說話..
直接把排容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兩邊多上點焊錫
左右輪流用烙鐵跑一下
同時用鑷子夾起即可拆下

楼主:
那兩顆特殊規格的排容還真難找,我想暫時先這樣用好了.

网友:
如果大大修好了,看您的圖,原有的按鍵是綠色的,更換的是黑色的,如果沒看錯的話,兩者看似有高度差,組裝之前,需考量ㄧ下外殼按鍵之接觸行程,避免碰不到,還是沒反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我買不到剛好長度的所以買長一點把多餘的部分剪掉,兄台您說的我有注意到確實有觸碰到開關
但無反應,感謝提醒!!

网友:
1.你的keypad上的按鍵,每一個都要量一下才行.大約3.3V左右.
   按下去,要接近0V.只要有一個卡住是0V左右的,keypad會有動作就見鬼了.
2.排線再檢查一下有沒有斷?斷了就換一條吧.
3.狼大說的問題,其實很少.1000台有一台就粉多囉.
4.按鍵可以用DIP的代用,不一定要用SMT的.
   只要焊的住,不會影響其他的.其實沒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這樣的?那我再試試看好了,感謝!!

网友:
特殊按鍵開關故障可以使用修復方式處理,
這也是維修人員必學的技術之一.

楼主:
RE: 奇美 CT-723D 控制面板按鈕無動作.(已解決)

問題出在軟排線,這條15pin的AD to 按鍵板軟排還真難找.

感謝各位!!

掛掉的軟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