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不要的MP4

楼主(2010-12-22):
今天來看一台人家不要的MP4,不要的!當然不是好康的啦!故障狀況是:插入USB介面,電腦顯示為損壞的USB介面,無法作用!

        這是它的上、下外貌:

         再拆下去!卸下外殼後的上、下畫面!

       再來還要再卸下邊框!整個電路板就很明顯的呈現!

         由於長時間的不小心插拔,或是USER怕接觸不好,左右亂扳,就會有底下的不良現象,介面的固定腳座接點已經脫焊!這系統當然找不到USB界面裝置!

         經過補焊後!終於與電腦系統搭上線!只是在我的電腦內,還是找不到卸除式磁碟!

        再仔細看,介面的4個腳位,VCC.DATA-.DATA+.GND,還是有脫焊,只好再加強補錫!看來這個介面,好像僅剩皮沒斷而已,其餘的筋骨都已斷個精光了!

        終於!系統已經找到了可愛的MP4!趕緊把它糊上熱熔膠固定它!

        來吧!盡情的!一個人獨自欣賞音樂吧!

話說回來!還好它只是介面腳位脫焊,不然!我想我可能就懶得修它,不!應該說是修不好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USB旁邊的二個耳朵(接地)在補一下錫, 會比較不容易晃動.

网友:
atun大有好康的,當然要分享一下  , 手上有兩個,不曉得要怎麼修復?

网友:
賺到一個MP4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
學習到了【補焊+熱溶膠】。。。

ps:我有一個 4G[錸德隨身碟]【搞不好也是】介面的固定腳座接點脫焊!
USB讀的到~ 但是無法格式化!!不知道是否是這個情形~改天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lmlm大,我的隨身碟前幾天也突然讀不到並且不能格式化,結果上網找了修復隨身碟的工具程式跑過後就ok了,本來要傳檔上來,可是臨時找不到我那支程式放那了,你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bglmlm大,我的隨身碟前幾天也突然讀不到並且不能格式化,結果上網找了修復隨身碟的工具程式跑過後就ok了,本來要傳檔上來,可是臨時找不到我那支程式放那了,你可以google一下^^

【可否告知】程式的名字~  很想用用看!!

ps: 因為我這支  隨身碟【在完全故障前5天   讀取就越來越慢】~
ps: 完全故障後~    剛插去時可讀的到【檔案配置表 FAT12】~
後來要看【檔案與內容】【就出現  檔案損毀~無法讀取】!!《--》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故障情形】~如果是硬碟的話【應該是 磁軌部份故障】!!^-^

网友:
這個我也有碰過,補焊一下就好了
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那充電鋰電池哪天掛了不知道有沒有的換厚?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6-08):
蠻實用的一篇文章 ! 感恩 !

网友:
學到了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flash晶片壞了,可以送修,應該不用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flash晶片壞了,可以送修,應該不用錢。

謝謝回答~我也是這麼想!!
那個是2G的應該過保了!!
就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