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KV-29V65M 電視(有聲無影)(已解決)

楼主(2010-12-22):
SONY KV-29V65M 電視故障狀況,
開機有聲音但畫面無法顯示,
無論是切TV或VIDEO都沒有影像,
STANDBY一直閃紅燈,
不知道哪裡出了狀況,
有機會修復嗎?
請教會修理的前輩指點迷津,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11-1-10.html
跟我家的電視故障原因一樣,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回覆,
前幾天曾爬過文章,
有看過這一篇文章,
但發現您的電視症狀與小弟不相同,
小弟家裡的電視無論是TV或VIDEO,
都是無法顯示畫面喔,
謝謝.

网友:
試著調大G2...看看是不是畫面橫一...SONY機種有異常都會遮沒...

楼主:
感謝回覆,
印象中電視剛開機時,
STANDBY閃紅燈大約三秒後,
會聽到一個繼電器切換的聲音,
然後畫面就會出現,
STANDBY由閃爍變成紅燈常亮.

這次發生故障,
是某一次電視開機後,
突然畫面顯示整個歪斜,
後來將電視電源拔掉後重開,
畫面就無法顯示,
STANDBY一直閃紅燈,

小弟有拆開電視後背蓋,
看了一點電路板零件,
似乎沒有焦黑的情形,
也從廣電電器網下載KV-29V65M電路圖,
但不知道要從何處下手檢查,
謝謝.

网友:
4F大大說的沒錯!垂直IC壞會有此現象!
不然小弟建議先把垂直&水平&前面推動晶體及T的部份補焊一下,
有可能會好!參考一下吧^_^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有大大po過文我有記下您參考看看,我也不懂

1. SONY CRT映像管電視不能開機.先自我診斷
面板電源燈周期性閃爍顯示故障位址  2次-水平高壓電源.   3次電源115V.   4次 垂直電源.
5次 影像輸出版電源.   6次  5v低電壓.   7次  水平震盪.    8次 主電源無輸出    9次  聲音電源.

2.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先自我診斷
液晶面板電源燈周期性閃爍顯示故障位址  1次AU電源  2次  5 V. 9V電源  3次PENEL電源
4次背光  5次MAIN POWER  6次SPEAK電源  7次 TEMP

5.SONY 液晶內投影電視故障不能開機.先自我診斷.
液晶內投影面板顯示燈號.  3次燈泡外蓋錯誤  .4次溫度.  5次燈泡高壓版
  6次B+.  .7次聲音  .8次D-OVP

6.SONY電漿電視故障不能開機.先自我診斷(PFM-42B1)
2次X SUS.   3次 Y SUS   4次 CENTER  5次 DIGITEL  6次 PANEL

网友:
呵,原想把之前我所po過的舊文拉出來給開版大作提醒,沒想到7樓大槌大已經先我一步了.
sony的電視都有自我診斷機制,可以先參考之後再從該下手的地方檢查,這樣問題比較好抓.
以垂直問題為例,它通常是開機之後先有聲無影,之後電源跳掉開始閃stand by.連閃四次之後停約3.4秒,再閃四次,如此週而復始一直到把電源拔掉為止.
照開版大所描述狀況可能是垂直電源(閃四次)影像輸出版電源(閃五次)這兩項故障之中其一,因為其他故障點都會造成系統完全不開機連聲音都無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星期六請師傅載回去修理,
果然是垂直IC故障導致無法開機
花1500元後搞定,
謝謝.

网友(2011-07-17):
量看看G2電壓多少?補看看垂直IC

都沒用的話就是有跳線斷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ny888 大
他已經解決了是垂直IC故障導致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