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回焊如何對位

楼主(2010-12-22):
有什麼方法在回焊時比較好對位呀
因為我發覺好難對準

网友:
多數主板上會有一個方框來幫你對齊的。
如果要是沒有方框的那種,我一般都是這樣做的:
芯片引腳一般都是矩形的,在對角線的延長線適當的地方用記號筆點一個點,四個對角線上的點要等距,就是距離矩形的角的距離相等。
這樣就可以把芯片放主板上後很容易根據四個點來對齊芯片了。如果不是引腳間距特別小的芯片,一般的芯片是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