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 電冰箱 動一動又不轉

楼主(2010-12-22):
家裡的日立電冰箱 冷凍庫突然不會結冰

這個時候 檢查壓縮機是沒反應的...

師傅還看了之後 說可能是接觸不良

可是後來用了幾個小時 壓縮機又不動了><

我把電源關掉再打開 他又動了 好神奇==

不知道可能是哪邊壞掉?

1.壓縮機  <--- 這個機率應該不高吧?
2.冰箱啟動器
3.過載保護器

网友:
會不會是壓縮機啟動電容
量看看

网友:
請檢查定時器

网友:
怕是塞毛細管

网友:
你說插頭拔掉重插它就啟動了,這基本上應該不是壓縮機.啟動器.過載保護器或者管路堵塞的問題,你可以這樣子確定當壓縮機沒有在運轉時你用手摸壓縮機,如果你的手可以在上面停留3秒以上那就可以証明壓縮機並沒有過載或長時間啟動不起來的問題,因如果有以上問題壓縮機會非常燙

我想你的冰箱應該是電子式控溫的吧?因電子式比較有時好時壞的問題,如果是的話我個人是覺得你要把方向朝向感溫器或溫度調節器的端子座是否氧化,因接點氧化會造成阻值上升形同開路,一般冰箱的感溫器都是設計負係數熱敏電阻,也就是溫度越冷阻值越大,當端子座氧化時感溫器如同開路狀態阻值無限大,這時基板上的比較器就會誤認為冰箱內的溫度已經很冷了,就會命令壓縮機停止運轉,可是端子座有時候又會接觸到,就會有時好時壞的問題,上面講得感溫器位置在冷凍庫後蓋板裡面,那溫度調節器就是你要設定冰箱溫度的那個旋鈕(可變電阻)

以上是我的猜測,不一定府合你的故障情形,你可以當作參考
突然想到化霜電熱管斷線的話也會有類似的情形,化霜時間會拉得很長

网友:
可以的話, 拍一張冰箱的圖上來.
日立的冰箱, 故障的點都還蠻固定的.
有時, 看機型可使判斷加快.

如果壓縮機可以持續運作一段時間,
壓縮機及其保護器、啟動器可以跳過.

依你說的情況, 如果不看廠牌:
冷凍不冷. 冷藏會冷--->化霜問題.
冷凍不冷. 冷藏也不冷--->系統或溫度控制器有問題.
(不考慮時轉時不轉, 因為有時壓縮機會有過壓保護機制, 無法知道你插電的時機)

如果是孫芸芸介紹的日立冰箱(日制5門以上),
門沒關好, 太長時間會使冰箱跳保護.
狗大說的感溫元件或端子問題也會影響.

舊型的(2~3門台製, 2000年前後製), 可能是冰堵的問題.
跟TIMER比較沒關係.

以上是用猜的,  測管溫度及運轉電流會比較準!

楼主:
感謝 各位前輩的回覆 我再努力一下

网友:
除霜計時器故障或不良所導致

网友:
我曾經看過一台冰箱 (已不知品牌)  啟動器PTC 都碎了 還照常運轉
要不是震動的噪音吵人  也不會發現

楼主:
我家這台冰箱是日立的R-96V 不知道這台有常見的故障情況嗎?

日立的師傅說敲啟動器會好 冰箱可以用個一兩天 後來又壞了

這時候再敲敲起動器她又可動 不過現在好像敲沒有效~"~

网友:
我遇過六樓這位大大說的情形
所以我也覺得是堵住了

网友:
怪了~~~我的維修實例那麼多~~~
這些問題老師傅應該都知道怎麼處理阿~~~~

用敲的會好???想也知道有東西壞了....至於壞什麼...
只有2樣~~~~再我的實例中也有提過了.....

這些問題~~~~滷蛋大也有PO過一些同樣的故障維修範例

网友:
冷凍不冷. 冷藏會冷--->化霜問題.
冷凍不冷. 冷藏也不冷--->系統或溫度控制器有問題.
引用 网友A:

更正:
冷凍會冷. 冷藏不冷--->化霜問題.
冷凍不冷. 冷藏也不冷--->系統或溫度控制器有問題.

順大講的沒錯. 用敲的不會好!

楼主:
啟動器跟除霜定時器嗎? 另外...我找不到啟動的電容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之前敲起動器會好,現在再敲無效,那就把啟動器換掉吧,啟動器內的PTC半導體碎了

楼主:
後來又可以啟動 太詭異了 有時候他啟動之後會馬上停掉

我想問一下說 如果啟動器故障 那是不是完全沒辦法啟動? 可是他又時好時壞.............

這台冰箱壓縮機上面有接一個三腳的啟動器 上面有三個洞可以插在冰箱上 旁邊有過載保固器?

在冰箱左後方有個鐵盒子 裡面打開是除霜定時器 大概長這樣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麼不貼張圖!

网友:
圓的就是過載保護
方的就是啟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黑色四方型3個孔的就是啟動器,圓形那一個是過載保護器
啟動器拿起來搖一搖如果有碎裂聲就是壞了
你的照片怎麼都是啟動器,沒有照其他地方呢? 比如說你的冰箱是電子式的還是機械式的(這點是關鍵點),可以照他的配線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的搖一搖有聲音即為明顯NG,
圓的裡面是有銀接點有可能也有一點損耗,
建議圓的方的一起換掉!
DIY花費不超過400元!

网友:
圖片很多, 但都是同一個元件.
看到圓型過載保護器--->這台日立應該是十年以上的機種.
R-96V這型倒是沒遇過.... 是小冰箱嗎?
依你的敍述,  似乎不像有元件故障!
建議你檢查看看有沒有接點鬆脫.
或是線路有沒有被老鼠或小強咬破......

楼主(2011-03-11):
後來發現是過載保護器故障 換了之後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個人覺得....啟動+過載 ..同時換掉較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