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4.3吋 GONAV S1衛星導行AT043TN24 V.1液晶觸控板無反應

楼主(2010-12-23):
星期六表妹和朋友來家中玩,同時拿給我一台故障的GONAV S1衛星導行機。

來看一下身份證。

正面照,LCD被我拆掉了~~~

LCD接口

今天的苦主~~破的還真嚴重!
聽說是掉到車門...而車關不上...我表妹就大力的給他關下去..就變這樣了@@"
看一下面板型號

看一下...這片含觸控的樣子~~

男主角登場........
觸控板的線不太一樣...但我看了一下大約相同~~X1 Y1 X2 Y2

型號也一樣

裝上後...有畫面

但...觸控都沒有用.....完全沒反應@@"

有沒有大大有這方面的經驗~~~求救一下~~~~~

附一下面板資料~~我查過X1 Y1 X2 Y2位置都相同~沒頭緒啊~~@@"

楼主:
再畫面一觸控板的位置~這片是壞的那片

网友(2011-08-01):
請問水哥,之前你PO的GONAV S1 群創的螢幕,哪裡可以買到?因為我的T3也有一樣的問題,想買個螢幕試試?

网友:
除非這個觸控面板不支援以及觸控面板有沒發現的細小破裂以外,以前換過一組大陸機器的觸控面板,首先用一指按住面板不放(輕按),再按開機鍵,按住面板的手指不能放開,直到畫面出現校正用定位點,大概都出現在螢幕的四個角落,我換的那個出現在左上(第一個校正點)及右下(第二個校正點),完工~以上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