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棒調整與附件使用說明

楼主(2010-12-23):
在電腦維修中, 示波器雖然不是必要的儀器, 不過在其它維修中, 它可以很方便的幫助我們, 以提升效率及時間上的節省..

而示波器探棒(以下用探棒稱之), 就很重要了, 有了示波器, 沒適當的探棒, 示波器也無法發揮功能; 另一個問題是探棒也要經過調整, 以配合搭配的示波器; 還有就是探棒一般都附有一些附件, 在此篇中來探討這些議題..

一般不是太差的探棒, 都會附上說明書, 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看一下此說明書, 以對你的探棒有進一步了解及在使用上該注意之處..

首先來看看探棒長得什麼樣子? 請參考附圖一.. 左方的紅點是接地端夾子, 右方的紅點也是夾的, 是用來接到想測試的接線端, 粉紅點是 X1 或 X10 衰減選擇, 黃色點是用來調整補償之用, 在其右端的 BNC 公頭, 則是用來接到示波器的母座上..

▼附圖一

以下是一般探棒附的附件, 紅點處的 3 個, 上面兩個是測試的轉接頭, 下面紅點是 BNC 的轉接頭; 右方藍點處的那個類似彈簧的東東, 說實在的我不會用 XD.., 粉紅點的是一個雙頭一字型的絕緣調整棒..
▼附圖二

當我們在使用一個新的探棒之前, 一定要將這個探棒和示波器做個 "補償調整", 附圖三的工具就是用來調整用的..
▼附圖三

示波器都會有一個 1KHz, 約 5V 的方波輸出, 這就是用來調整補償之用的, 在使用時, 先將探棒接到示波器上, 再將探棒的前端接到此調整用的輸出端, 請參考附圖四..

要注意的是, 為求準確, 同時一般示波器要預熱一下, 所以最好是將示波器電源開啟後, 等個幾分鐘, 再做調整..
▼附圖四

調整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使用附圖三的調整工具.. 另外, 我們做的調整都是針對探棒 X10 做調整, 所以, 別忘了, 將採棒設定在 X10 的位置.. 然後用所附的調整工具將探棒左右旋轉, 將在示波器顯示的 1KHz 方波調整在最好的狀況..
▼附圖五

以下是補償不足的現象
▼附圖六

這張圖則是補償過度..
▼附圖七

正常的探棒調整的圖型, 應該如下圖所示, 很漂亮的方波, 若不是, 用調整工具來調整, 直到示波器上顯示的波型如附圖所示..
▼附圖八

下張圖是探棒的轉接頭, 記得在圖二有提供嗎? 這種轉接頭, 可讓我們更方便的測試電路.. 這款轉接頭和附圖十的很類似, 大家看得出不同之處嗎?
▼附圖九

另一個轉接頭..
▼附圖十

以下這個是 BNC 的轉接頭, 像很多儀器都用 BNC 母座了, 所以利用這個轉接頭, 可以很方便的將 BNC 母座, 轉為探棒可直接插入的模式..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_^
▼附圖十一

舉個例子, 將 BNC 轉接頭接到一台函數波產生器的 BNC 母座上, 請看一下下圖紅點處, 及和右方那個 Pulse BNC 插座的差異..
▼附圖十二

經過轉接後, 探棒就可直接插入使用了,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附圖十三

另外, 為求效果, 大家不妨討論一下:

1. 我的示波器, 是 100MHz 的, 一定要用 100MHz 的探棒嗎? 使用 20MHz、60MHz、200MHz .. 等的可不可以
2. 探棒上的 X1、X10 對示波器頻率響應有何影響?
3. 我的示波器有 2CH(或 4CH), 都一個 CH 都要有專用的探棒嗎? 都要過調整嗎? 多個 CH 使用同一探棒可以嗎? 該注意什麼事項?

-----

報告完畢, 感謝收看..

网友:
在下意見:
1.看量測信號,一般要高於量測信號
2.衰減比,越大的衰減可以讓示波器以更小的電壓區間觀察波型,但通道設定中也要將探棒衰減設為10X,讓量測數據準確
3.如果每通道都有經過補償校正的專用棒,是最好的

网友:
這玩意兒離我太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