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把電容吹爆

楼主(2010-12-23):
最近開始使用熱風槍拆焊,
調到 350 度,中級風,
把固態電容解焊時(圓柱鐵外殼),
來回移動出風口到電容的二隻腳,
結果沒多久,就爆炸了~~ 嚇了一跳~~

想問一下,一般來說電容不是最怕熱了嗎??
又用熱風槍下去吹,那不是會損壞電容??
(昨天把幾顆平頂的電解電容都吹到長高了)

另外一個關於熱風槍的疑問是,
為什麼熱風槍放在架上就不會出風加熱,拿起來才會加熱出風??
是什麼原理呀??

网友:
電容使用中的耐熱上面有印,最好不要起過105度(還有85度的)。

加工時,最好不要超過160度。很不幸的,焊鍚要近200度才會熔。。。。。

(拿起來才會加熱是什麼原理呀??設計的一種,省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省電保護,
不過我看架子就是普通的塑膠,
是如何感應到讓它待機呀??

是因為壓著架子來感應嗎??
那我拿起熱風槍,手壓架子,應該就會進入待機喔?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我知道是省電保護,
不過我看架子就是普通的塑膠,
是如何感應到讓它待機呀??

是因為 ...
引用 网友B:

在熱風槍內有個磁簧開關, 而那個熱風槍的架子內有磁鐵(不信用個鐵質品試試), 所以當磁箕簧開關碰到磁鐵, 那就...

如你所說的, 電路板偵測到磁簧開關有動作, 就進入待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感謝大大解惑~~ 還真是具有智慧呢~~ 哈

网友:
用熱風槍拆電容會不會有點大材小用了,用烙鐵就很好用的才是,因為只有兩隻腳n_022|

不過,那個磁簧開關還真不曉得,只覺得很神奇,沒想到原理就只是這樣子而已,呵呵!

网友:
原來熱風槍還能當引火線…放煙火

网友:
我剛好要換發熱芯,順便拍一張"磁簧開關"的照片給你參考~

网友:
我剛好要換發熱芯,順便拍一張"磁簧開關"的照片給你參考~
引用 网友D:

順便請教一下:
小弟的磁簧開關感應不是很好,
如果想要買個磁簧開關回來更換,
需要注意什麼樣的規格才能通用呢?謝謝!

网友:
順便請教一下:
小弟的磁簧開關感應不是很好,
如果想要買個磁簧開關回來更換,
需要注意什麼樣的規格才 ...
引用 网友E:

磁簧開關是靠磁鐵吸引讓接點接合,所謂的不良可能是磁鐵磁力不足,可以在掛座上黏一顆強力磁鐵來改善。
或者換一支感動值較小的磁簧開關。感動值越小,感應距離越遠。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還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開關~~ 謝謝大大的照片,長知識~~

网友E:
磁簧開關是靠磁鐵吸引讓接點接合,所謂的不良可能是磁鐵磁力不足,可以在掛座上黏一顆強力磁鐵來改善。
引用 网友D:

猜測應該是磁力不足,所以想找顆感應強一點的,
不知道該如何選擇,能指教一下嗎^^"
上網查了一下能買到的感動值約10-15,
但不太懂的是規格上有標示"漰潰電壓"250V"、 "功率10W "之類的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是熱風槍要用的該怎麼選擇?謝謝!

网友:
熱風槍的磁簧開關只用在控制電路,没有經過大電流,所以功率10w是够用的。
它所謂的漰潰電壓就是"耐電壓"的意思,所以250v也够用了。
倒是磁簧開關有方向性,你要不要試一下調整方向,看可不可以藉由調整方向來找到最佳的角度呢~

网友:
熱風槍的磁簧開關只用在控制電路,没有經過大電流,所以功率10w是够用的。
它所謂的漰潰電壓就是"耐電壓" ...
引用 网友D:

原來250v是耐壓,那應該100v左右就很夠用了吧,
方向的話…我有轉過熱風槍手柄也調整過內部磁鐵,
最好的狀況是,以1圈360度而言,
大概只有0-100度、220-360度這兩區間內有反應,
所以才會想弄顆敏感點的來試試,
謝謝您的說明,改天再來弄顆磁鐵開關試試!

网友:
我們這邊有個人無聊,用熱風槍吹的熱風去烤肉n_136|

還有一個用熱風槍煮方便麵,結果被師傅罵了n_087|

网友(2012-01-06):
我們這邊有個人無聊,用熱風槍吹的熱風去烤肉

還有一個用熱風槍煮方便麵,結果被師傅罵

太牛了,是不是這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