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2顆快閃記憶體能通用嗎?

楼主(2010-12-23):
這顆是在技嘉GV-N76G256D-RH上的看起來爆漿了
狀況是插上該顯卡電腦不會逼逼叫也無畫面

SST25VF512

SST25VF512

這顆是在CHAINTECH GSP5200T2-128V上的這張顯卡正常的
不過看起來狀況也不好

PM25LV512

PM25LV512

不知道這2顆能不能通用?
想把5200這顆拆下裝到7600那張上面
萬一不通用連5200也倒了,所以還是謹慎點
想請各位大大幫忙看看~感謝!!

网友:
這兩顆看起來並無異樣阿,怎麼會說是爆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第一顆左下角出現藍藍綠綠的物質
所以想說是爆漿造成的
因為其他IC沒這種情形

第二顆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 原廠  都會上漆 ~你注意看 ~一些廠家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瞭解了
新手接觸的版子不多
所以沒這些概念
感謝可愛大的指點

网友:
既然你Datasheet都有了,先量過再判斷是否故障比較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過Datasheet後是認為應該可以通用
發此文是為了請各位高手幫我看看
這2顆IC是否能通用而已
以防自己有應注意而未注意的地方
造成顯卡的二次傷害
感謝C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