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替換問題

楼主(2010-12-23):
各位大大安安
小弟因為找不到這顆
183J2500V高壓電容
請問我可以用2顆
103J2500V高壓電容並連使用嗎~
會不會有問題~感恩

网友:
這類高壓電容器, 一般都有特殊的用途, 請問你是用在那裏呢?

該不會是電磁爐吧?

楼主:
這個是用在電蚊拍上的

网友:
103 兩顆並聯, 等於 10000 + 10000 = 20,000  pF, 和 183(18000) 類似, 應該是可以的..

先說明, 我沒試過..

楼主:
那電壓會改變嗎
0.018uF替換0.02uF~這OK
2.5KV會變成5KV嗎

网友:
那電壓會改變嗎
0.018uF替換0.02uF~這OK
2.5KV會變成5KV嗎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耐壓, 只可用較大的, 不可用較小的..

兩顆 2500V 的並聯在一起, 耐壓還是 2500V, 只要兩端電端不超過 2500 伏, 是沒關係的..

不過你一定要確定, 兩顆都是耐 2500V, 例如一顆 2500V, 一顆 400V, 那 400V 的會爆..

楼主:
恩~了解了~
感謝cremaker 大替我解惑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