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元件編號w80s r200 是哪種元件呢?

楼主(2010-12-23):
最近修到電源供應器,有一顆炸掉,標號寫R13,有一顆類似的元件,上面文字是W80S R200 FRJ 9751K,
請問高手們知道這一顆的規格嗎?代用品用哪一個比較好?
另外我要怎麼上傳電腦內的圖片呢?我是新手, 還不是很清楚發帖模式?請幫幫忙~

网友:
發滿十篇文就可使用站內圖床

這顆應是0.200歐姆電阻(R200),通常用作一次側開關晶體電流偵測,若這顆已壞表示開關晶體有很高機率已死亡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醒,那功率是8W(W80S)的可能性大不大,哪裡可以買的到呢?

楼主(2011-03-28):
以找到, 提供代用品參考網站http://taiwan02.rs-online.com/we ... oduct&R=6836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