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個diy聖誕禮物送人...

楼主(2010-12-23):
想法
就是對方收到禮物時
會像燈打開一樣,閃閃亮亮了...
然後蓋上燈就熄滅了

作法
1.找個有蓋子的盒子,或是自行找板子裁切成長方形的盒子

2.金莎花朵一個

3.四個LED燈,放在四個角落

4.開關????

我現在的最大困難就是,要怎麼在打開那一瞬間,同時用電池(3號4號)去點亮那4個LED燈
那種開關要怎麼改,我是不是只要弄個短路點就可以辦到,還有其他方法

另外,一顆3或4號電池,可以點亮4個LED燈嗎?

网友:
想法
就是對方收到禮物時
會像燈打開一樣,閃閃亮亮了...
然後蓋上燈就熄滅了

作法
1.找個有蓋子的盒子, ...
引用 网友A:

1.三伏特水銀電池可解決電源的問題
2.在盒子邊緣固定一個微動開關,當關上盒子時將微動開關壓成為斷路,打開盒子成為短路就可以了
3.將LED4個用並聯方式就能全部點亮

楼主:
1.三伏特水銀電池可解決電源的問題
2.在盒子邊緣固定一個微動開關,當關上盒子時將微動開關壓成為斷路,打 ...
引用 网友B:

串聯就是 正的串聯一條,負的串聯一條,是這樣嗎

另外微動開關要找那一種的?目前只想到像機殼那種像螺絲小的開關

网友B:
串聯就是 正的串聯一條,負的串聯一條,是這樣嗎

另外微動開關要找那一種的?目前只想到像機殼那種像螺絲 ...
引用 网友A:

LED正極部分都接正極,負極都接負極,再將正負極分別接至水銀電池正負極
微動開關部分像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30167034網址內的或是到拍賣網站找找看合用的即可

网友:
這LED應該要用多色閃爍的並連,使用三伏特水銀電,精緻的話用磁簧開關+軟磁鐵

网友:
1.三伏特水銀電池可解決電源的問題
2.在盒子邊緣固定一個微動開關,當關上盒子時將微動開關壓成為斷路,打 ...
引用 网友B:

    上述的 微動開關 換成帶把的....會卡好用喔 ^^

网友:
這樣搞會不會被當作包裹炸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