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碩EN-300 POWER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12-23):
前幾天華碩套裝電腦的主人,說禮拜五還正常使用正常關機下班,禮拜一開機就沒反應了,
現場搬動主機時,幾隻小小強四處逃竄,機殼上竟然有已經乾黏在上面的屎尿,
心想八成是小小強惹的禍,檢查發現是250W POWER故障,先換顆良品給他使用,
這兩天比較有空,拿來試著修修看.
[外觀]
[拆殼]測量無5Vsb,應是高壓側問題.
[背面電路]果然,一隻小小強掛死在橋式整流腳上(太噁了不拍屍體).
先檢查小小強陳屍的橋式整流,有點奇怪,最外側兩支腳之間的阻值是0,
由電路板解焊後再測量,結果橋式整流是好的,
回頭測量原本橋式整流在電路板上的位置,靠~還是短路,被騙了,
繼續使用一百零一招,對鄰近元件地毯式搜索,發現鄰近的MOSFET W9NK90Z兩腳也量出短路,
解焊MOSFET再測量,三隻腳怎麼交叉測量,通通都是短路擊穿.
從廢品堆中抓一顆一樣是250W的POWER,拆下高壓側MOSFET FQA9N90C,
查DATASHEET,OK可代用W9NK90Z.
焊回電路板,上電測試,無反應,原來保險絲也燒斷了,廢品拆一個同規格換上,
再次上電,有5Vsb了,但觸發綠黑腳不啟動,看樣子還有故障沒抓到,
因為有5Vsb了,照慣例先查一次低壓側零件,包括MOSFET均正常,再次往高壓側查找,
發現UC3842B,第六腳OUTPUT怎麼會出現幾乎短路的對地阻抗2歐姆,
解焊再測量,第五腳是接地,測量第六腳到第五腳的阻值,一樣2歐姆.
再次由同一個廢品找到UC3842BN,查DATASHEET是可以替代UC3842B,焊回電路板上.
為了避免還有其他故障,乖乖的把高壓側其他組件也仔細檢查,都正常.
上電測試,觸發綠黑腳位,YA正常運轉,測量12V.5V.3.3V...等皆正常,收工完修.
本次故障零件.(漏拍保險絲)
第一次修到這種被小強搞掛燒掉的POWER,這一隻小小強搞出短路,
總共花掉我一天半的工作空檔,真是有夠"厚工".
不過第一次修到IC被搞掛的,成功修復,還是非常令人開心.

网友:
小強爬到的這邊是高壓,會導致短路燒毀是正常的。

我有一次修POWER,只是焊油沒擦掉,上電量測。量低壓時,忽然看到5VSB的IC有一條細細的電光在流動。正伸手要去斷電時,IC就燒了。

連焊油都會導電了,何況小強。。。。

楼主:
恩,沒錯,之前聽老師傅說,修舊電路板時看到焊油請刮掉,不然早晚出問題,現在即使是新焊的焊油,小弟還是把它給摳掉.

网友:
焊油會短路喔

換新的上去都沒清洗的習慣
該去買環保去漬油了

网友:
 焊油 真的會導電???
多謝分享這個訊息,下次要記得隨手摳掉

楼主:
之前聽老師傅說,也半信半疑,雖然自己是從來沒遇到狀況,
但每次維修後看到跨在兩個電路間的新.舊焊油,都是乖乖刮除,
draculaxx大大都說出因為焊油沒清造成的災難,
以後大家還是乖乖的把維修後的電路板清乾淨吧.

网友:
我有提到5VSB的高壓位置。那是高壓,約數百伏,其他低壓處應該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是不管高低壓都清乾淨,已經變成習慣了,
抱歉小弟無意利用大大的話引發什麼,只是經驗交流,
不過有發現,以POWER來說,高壓側的焊油的確比低壓側多很多.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修 Power 有點像過五關斬六將 !!

關關難過關關過 !!!

修好的感覺真爽 !!!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小強真的是紅色的ㄟ)..現在才知道喔....喜..........

网友:
恭喜完修~很精彩的維修~

ps  myGod
沒想到~
一隻小小強~竟然同時壞了兩個IC   《--》[嚴格說起來  一個是FETMOS  一個是8腳IC]   +一個保險管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原來焊會導電,這還是第一次知道,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前輩熱情分享!圖文並茂太好了!

网友:
替小強默哀.....小強應該是上網看到屁股才想爬進去實際跑線路....

恭喜完修,有料可換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