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上的零件

楼主(2010-12-23):
這塊是42 LCD TV的電源板.
換過電容後, 上電.
電源指示燈長亮綠灯.
但無聲影及背光.

後來發現PWM旁有一顆小小的晶体.
上面標W03. 中->右邊短路.
找廢板, 換一顆. 上電.

指示灯變成紅色, 微弱的在閃.
整張板只有5V STB有出來,
但是在3.9~4.6跳動.
而W03變成中->左邊短路.

有大大知道W03這顆是什麼規格?
(有查過小芝麻對照檔, 無符合的東西)

网友:
你是說找廢板上的w03 還是用廢板上的w03去代
如果找廢板上的w03那你要焊上之前,就可以量出
它是一般晶體或mosfet了

楼主:
看到廢板上有.
量起來沒有短路, 就給它直上了.
沒想到上去還會燒另一邊....
結果板子上只有一顆,
另一顆是W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