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500b 黑屏、無背光 <已解決>

楼主(2010-12-23):
手邊這台LCD接上電源與訊號後,無背光、可以看到畫面
目前檢查後,高壓板的12V電源輸入端的保險絲(F1)斷路
另外,送電後分別量測輸入端子的電壓
黑色:12V;紅色:5V;黃色:5V

規格

規格

電路

電路

高壓板#1

高壓板#1

高壓板#2

高壓板#2

電晶體這樣的數值正確嗎?還是需要拆下再量?

高壓板#3

高壓板#3

請問,還需要檢查哪些元件嗎?
謝謝大大們指導!

网友:
可以確認四顆晶體數值是否相同,另檢查兩電感對地阻抗,偏低的那組表示該組電路晶體有異常

楼主:
可以確認四顆晶體數值是否相同,另檢查兩電感對地阻抗,偏低的那組表示該組電路晶體有異常 ...
引用 网友A:

    四顆電晶體量測的數值都是相同的
請教狼大,電感對地阻抗是將電表轉到電阻檔位,量測電感與地端的阻值嗎?
用上面的方法量電感對地的組抗,兩邊不一樣

高壓板#4

高壓板#4

网友:
是,就是使用電表電阻檔測試電感任一端對地阻抗,來找出是哪組電路在搞鬼
除了F1以外,靠近變壓器還有兩支溫度保險絲,別忘記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兩個變壓器旁的保險絲確認是OK的
謝謝狼大指導,來察査異常的那邊

网友:
以維修為主,若真是找不到零件更換就換整塊高壓板(有時後趕時間換板比較快速),這種板網路上大約賣70元不含運費,螺絲孔如果不對應就要稍微修改或是加強固定支撐。
對了,依照出廠年份來看,背光燈管可能也有問題,須要測試一下燈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早上重新量測電感對地的阻抗
發現電錶的探棒正、負極交換後,會得到不同的阻值

電阻

電阻

怎麼會這樣,那這個電路是正常的嗎?
現在只要把保險絲換掉就可以了嗎?

請狼大幫忙解惑了!

网友:
總覺得直接換掉公板比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ken大大
因為不急,所以先修修看
搞不定的話,也只能換公板了
:)

网友:
看起來無明顯短路/低阻抗狀況,可以考慮換上相同規格保險試看看
有時只是突波把保險衝斷

网友:
請問這塊 AD 板的MCU 程序 可以上傳一下嗎? 手上的 VG500B 剛好 MCU 資料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該如何讀取MCU程序?
還沒玩過這個東西,是否有教學文章

楼主:
今天買了保險絲來換
不過買不到陶瓷的,只有玻璃管
為了保險,我在保險絲外面再套一層熱縮管
更換完以後,裝機上電,終於正常了

不過,發現了一個狀況
我將12V的電源拔除以後
量了一下到高壓板的各個電壓
發現,黑色的還有約2V的電壓,這樣是正常的嗎?

電源拔除

電源拔除

請幫忙指點一下
謝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需要用到IC燒錄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xsy大大
這樣沒辦法幫忙了
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网友:
可能是內部電容蓄電導至有小電壓殘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
這樣算正常現象嗎?
還是需要把電源輸入部分的電容換掉阿

网友:
這是正常現象,可以不用理它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謝Laptopacc大大
這個螢幕現在已經完修,裝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