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SyncMaster740N 有背光有OSD無影像(已解決)

楼主(2010-12-23):
液晶螢幕開機如果不接電腦,OSD會出現很多秒,表示背光正常,但是接上電腦後無影像有背光燈持續亮著。
一開始是P+I版故障修好了,輸出電壓也都正確了,現在接上AD版才又發現沒影像,想請教大大們對於這種狀況能否給我小第一些指導,感恩
後三張圖我用版規說的軟體改過但是800*600還是會超過99K所以我降到較低的才低於規定。

我對不起大家的關係,因為我後來發現原因出在我的KVM上,KVM造成無訊號。誤會一場。

至於修好的P+I版很簡單,兩顆820uF25V電容和一顆3A的保險絲。

在此跟大家道歉,下次依定更謹慎檢查後才發文

网友:
應是mcu異常

楼主:
應是mcu異常
引用 网友A:

那是否就沒有維修價值?因為住家附近沒有高手店家能維修到這個部分,不知道版大有何建議。
網路上也找過一輪沒有人賣此AD板

网友:
網路上有賣燒好的MCU,若自己有工具及能力可以拆下AD上焊住的MCU,換上燒好的MCU就可正常
或是看有無可維修/交換(用壞換好)該AD板的維修商

楼主:
網路上有賣燒好的MCU,若自己有工具及能力可以拆下AD上焊住的MCU,換上燒好的MCU就可正常
或是看有無可維修 ...
引用 网友A:

    好,我再找看看有無交換板的,因為我沒工具拆。對了板大可以提供燒好的MCU網址還是板大本身就可以賣我之類的?感謝~
如果有我就會去買一把熱風槍來換看看>"<

网友:
抱歉,在下也沒有此mcu,所以可能要請您再費心找看看

网友: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

這裡有在賣

如沒有熱風槍,可直接將mcu接腳剪斷

不過要焊上則要用細的烙鐵頭,也可焊個mcu座方便更換

楼主:
這裡有在賣

如沒有熱風槍,可直接將mcu接腳剪斷

不過要焊上則要用細的烙鐵頭,也可焊個mcu座方便更換 ...
引用 网友B:

    感謝感謝~

楼主:
這裡有在賣

如沒有熱風槍,可直接將mcu接腳剪斷

不過要焊上則要用細的烙鐵頭,也可焊個mcu座方便更換 ...
引用 网友B:

    詢問後,老闆說他沒有這樣的晶片和程式....

晶片和程式:
NT68F632ALG
0551-BO
MLGF7

MCU版本:LHA17A_H3.0 9977

网友:
fox888大,我在淘寶找到這店,
不知道你合用否.
三星mcu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你好~
若在高雄可以直接帶ad板來找我..
我可以幫你燒錄和拆回焊..
mcu我這裡有..
若不在高雄可以把板子寄給我..
我燒好再寄去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台Sumsang SyncMaster710T的AD板故障,找遍了所有拍賣網站,結果淘寶一堆,運費的關係而放棄了念頭,有時候找料還真累人!

网友:
回復  fox888

大大你好~
若在高雄可以直接帶ad板來找我..
我可以幫你燒錄和拆回焊..
mcu我這裡有..
若不 ...
引用 网友E:

請問費用多少呢? 我也有相同問題  謝謝

网友:
有mcu座可直接拔取的話100元就好...
需解焊再回焊的話200元....
郵寄的話運費55元要自付喔.
因為這一棵成本就己經快要100元了
幾乎沒賺..幫忙而己...大家交個朋友~~

网友(2011-04-27):
建議換華邦mcu
這顆最會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