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誰有VA902 的 9932GN這各IC正確放是位置圖 入內看

楼主(2010-12-23):
因為拆了壞掉的 旺季拍照 已進貨新品更換上去 但步確定焊街腳位是否正確
目前 9932GN  與 9971  2者是朝相反的方向 焊接 誰手頭˙有的提˙攻下正確焊接腳位圖

网友:
是跟AP9977反方向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感恩  晚上組裝測試看看會不會搞定他_~_~

网友:
記得還要補焊跟檢查電容

网友(2011-06-04):
這塊三合一板9977及9932經常燒毀,所有保險都沒斷,好像設計上有點問題,
我碰到9977*2只明顯燒毀,但9932GM卻外觀沒明顯故障,但對照Datashell檢測也已故障。
所以建議全換免得又壞,所有高壓電源部位全補銲都可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