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LCD)的AD跟PU

楼主(2010-12-23):
請問各位
什麼是 AD 英文全名是?中文名稱是?
什麼是 PU 英文全名是?中文名稱是?

我知道液晶螢幕有
高壓板,電源板,驅動板,還有那面板
但是不太懂它的英文名稱跟中文意思

去GOOGLE也不知道該怎麼查
或是說有圖可以介紹液晶螢幕的各種解釋

剛剛有找到一個不錯的網站,對入門新手還蠻實用的

液晶螢幕維修課程教學資料
http://docs.thinkfree.com/portfolio/view.php?psn=373

网友:
信號處理板,AD是通稱,主要用途是把D-SUB的RGBHV類比輸入轉換成面板所需的TTL/LVDS信號,是類比→數位轉換,Video/S-Video/色差等類比也是得經過轉換才能送至面板,AD上主要的處理晶片稱為Scaler,主要功能就是處理上述工作,相同的DVI/HDMI雖已是數位信號,但仍須經過轉換,才能變成面板可接受的信號。

有的AD還有MCU(Micro 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器單元),是一個內含程式的單晶片處理器,作為OSD選單及Scaler相關功能的控制,對應的面板編碼方式資料也會儲存於中,部分已整合此功能的Scaler就不會使用MCU。

電源板顧名思義就是供應所需電源給AD、背光電路與面板,有從市電AC轉換而來,也有從外部12V/19V電源轉換而來,部分AD會內建一些小型電源電路,負責更低電壓(2.5V/1.8V)的供應。

背光電路,就是俗稱高壓板或Inverter,將直流電壓轉換成高壓(600V~1200V)高頻(>10KHz)交流,驅動CCFL(冷陰極螢光燈管),目前電源內置機種都已經電源板與高壓板電路結合在一起,簡稱P+I。

网友:
大大,網站圖片內的中文.好像上下不齊,您看的時候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