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pin SDRAM 最大單條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0-12-23):
如題 ....

印像中, 168pin 第一代unbuffered SD-RAM的最大單條容量好像是512M?
而Server用的Registered SD-RAM好像是有到1G一條的?

近兩天無聊, 把之前掛了PS2接口的石頭牌P4B (i845, 3 SD-RAM插槽) 再上陣修修看來玩.  看了一下它的PDF Manual, 裡面說它最大支持3G的PC133 SD-RAM... 那就是說, 普通的unbuffered SD-RAM也有出到1G一條的?? 因為印像中第一代845晶片組好像不支持Registered的SD-RAM?

有大大可以解感一下嗎?

网友:
因為顆粒數已超過16顆,所以更大容量只有REG ECC有,利用顆粒相疊方式拉高容量,目前公司部分機台電腦使用的是單條2G的PC-133 REG ECC SDRAM模組,每條總顆粒數是36顆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 那就是說, 在REG ECC SDRAM來說, 可以超越1G而到2G....

那就是說.... 普通的SDRAM有出到1G大小的?

网友:
之前有一種特殊配置顆粒,單顆512Mb,湊齊16顆就有1GB,但與主機板有相容問題,且那時SDRAM已臨近FACE-OUT,所以並未大量出現

网友:
其實也可以去淘寶上尋找SDRAM
上面不外乎1GB ECC reg SDRAM
也可以找到1GB ECC SDRAM
上面記憶體的IC架構會跟以前的不太一樣喔!
(似乎是2顆IC堆疊成1顆IC)

楼主:
恩恩... 我是在奇怪... 因為P4B用的i845板子只有3條168pin的SDRAM槽.... 而說明書卻說該板子最大支持3G的記憶體, 所以我才有此疑問...

看那天有空, 抓i845的說明文檔下來看下, 到底它到底是支持怎麼樣的SDRAM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