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應該都要有類比及數位式三用電表

楼主(2010-12-24):
最近在搞那該死的吹風機,
用新買的數位式量二極體切電阻檔,怎麼量都是無限大,
差點懷疑是數位式電表壞了~~
後來經過一番研究才發現:

數位式量二極体順向切電阻檔:無限大
數位式量二極体反向切電阻檔:無限大
數位式量二極体順向切二極蜂鳴檔:順向偏壓(顯示 6xx 表示是 0.6v )
數位式量二極体反向切二極蜂鳴檔:反向偏壓(顯示 1 因為說明書寫最大支援 2.8v)

類比式量二極体順向切電阻檔x10:60歐姆(因為x10 是灌 10mA)
類比式量二極体反向切電阻檔x10:無限大

記得某位大大也提到電容的充放電要靠類比式來量~~(向右偏後,慢慢的回到左邊)

曾經以為數位式可以取代類比式的,
原來還是不行的~~

网友:
數位式只是直讀方便,但類比式的歐姆檔輸出電流較大,對於一些故障較容易發現,且指針較能抓出電路暫態反應

网友:
其實,主要看個人的需求。
類比及數位式三用電表是一般玩電子最基本的需求,必要時,光數位電錶就要有自動換檔跟非自動換檔的。
常做實驗的可能還要有多台同一型號精度的電錶,以方便做比較。搞維修的還要有量電容電感溫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到很奇怪 !! 為什麼量二極體 , 不用二極檔量呢 ?? 除非電錶沒有二極檔 !!!

要不然用 蜂鳴檔 量也可以 , 就是不明白 , 很多人為什麼一定要用歐姆檔量呢 ??

有特別的用意嗎 ???

p.s 有些數位式的歐姆檔 , 也是量的到二極體的阻值 !!
      但是沒必要這樣用 !!

网友:
指針式電表使用歐姆檔量二極體
還可以順便檢查,是否有逆向漏電(此數值越低越好,等於0最好)

网友(2011-04-17):
最近在量SCR跟TRIAC用數位電錶量,吃盡了苦頭.
工作區都量不出,還以為晶體壞掉,跑去買新的晶體.
結果新的也一樣,最後發現數位還是不能量.

网友:
類比是不是便宜又好用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