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ES-1005D 維修 (已完修)

楼主(2010-12-24):
同事說他處室內的電腦,連線經常時有時無
換上新的HUB後就正常了,我就把舊的拿回來拆解

很明顯的有脫肛2兄弟

脫肛2兄弟換個角度,長高了不少

電容搞成這樣,應該跟輸入的電源有關係
標示輸出是 9 V AC
測試的數據,居然高達了10.6V
超標了將近18%

所以把變壓器分屍,看看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啥米 !!! 只有這一個東西?  沒有爆漿電容 ?? 啥米其他的都沒有
這就是 最大的疑問了, 電壓這樣超標了近18% ,應該是會出事才對
可是 變壓器裡頭除了這一顆東西,沒別的可讓我換的
那電壓這麼高,該怎麼處理???

网友:
那個變壓器輸出是9V交流電..整流應該設計在機板上

楼主:
那個變壓器輸出是9V交流電..整流應該設計在機板上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

可以不用理會這顆變壓器的電壓
因為機板上有整流的元件可以處理成
適用機板上元件的電壓?

网友:
嗯...沒注意看還沒發現,它變壓器上output是標示9VAC~

网友:
是的!
透過AC 9V後直接在Hub上做直流轉換
連線經常時有時無可以測試一下輸入電源附近的電容
我之前遇到的是跑1000Mbps時會不穩定
降成100Mbps還算正常
結果把Hub拆開後才發現到是電源供應附近的電容漲大掛掉啦

楼主:
既然變壓器沒問題,那就只有換上電容就算完修了

原本脫肛的那2顆電容,換上 耐壓更高的 35V 220μF 的 KZE
其他附近兩顆沒爆漿的,解焊後測試容值,從100μF 只剩50μF,一併更換同等級的就好

貼一張電源進來的圖

整流元件特寫

网友:
這台整流電路是做在機子內
所以變壓器裡面沒有整流電路,也沒有整流電路常見的高容量電解電容
也恭喜板大完修...

网友:
9VAC進來後
透過那4個二極體
變成DC
不知道乘多少

网友:
應該市查輸入到板子上的電壓吧.一般正常12V的ADAPTOR都是大慨13V左右吧.先將那兩個電容換掉再測試輸入到板子上整流後電壓是多少
阿修好了阿.沒看完整篇文就.........
恭喜完修阿~~~

网友:
9V VAC那是Vrms(均方根值,我們的110V也是Vrms)
經四個二極體構成橋式整流,整流後電壓就是9*1.414=12.726V約12.7V
所以濾波用電容至少需高於12.7V,一般都用耐壓16V,保險一點25V

网友:
恭喜完修......它從底下爆還蠻特別的..

网友:
又學習到新資訊謝謝分享讓新手學習到此寶貴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