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m55s-s3 HT1VDD_EN 無信號

楼主(2010-12-24):
原先的問題是Q53 pmos燒毀了,更換了一顆新的之後
,可開機。
但這板子,開機卡00,沒有RESET。
查所有供電之後 只有 VCC12_HT 沒供電,查電路圖之後發現
HT1VDD_EN無信號(由nforce 550發出),所以VCC12_HT 無1.2V的電壓,請問這是整合橋的問題嗎?

整合橋,不會燙,是不是已掛了?

网友:
整合橋不會燙 那就查橋供電 是否正常...

楼主:
只有 VCC12_HT 沒供電

网友:
熱風槍給他吹下去吧.............
M5系列的nvidia整合晶片都很熱情.........長時間下來就錫裂了!!

楼主:
若是鍚裂,還是要反修台來修吧。
有可能是整合橋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