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P1583DN sheet或替換料

楼主(2010-12-24):
各位先進,客戶拿了一台不過電的DI-624S分享器來給我看。
第一步檢測變壓器,嗯,電壓正常。
第二步接上電後,不過電沒反應。
拆殼來看後在電源輸入的地方有一顆IC燒了。
勉強可以辨識出是WP1583DN,上去alldatasheet查,竟沒有這個的資料。
Google也翻了,只有查到大陸那邊有在賣,但是得到的資料很少。
這顆可能是是MOSFET SOP封裝 8隻腳 做整流或限流用的。
請看圖。

右下角的那顆沒異狀,上面是膠。

請問各位先進能否提供替代料或購買資料,謝謝

网友:
從附近電路配置看來,應是小型降壓交換式電源IC,若是可以知道輸出電壓是多少的話,可以考慮用LM2596等做個電路代換

楼主:
感謝狼大回覆,推測可能為3.3或5V。
將持續尋找廢板看看有沒有可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找到這一顆 , 看起來應該可以用吧 !!

楼主:
回復  maxding

我找到這一顆 , 看起來應該可以用吧 !!
引用 网友A:

Jeanshyen
3Q,感謝,我來去找料件試看看

网友(2011-03-09):
應該不是這顆  NCP1583DR2G?
Pin2 為輸入電壓
Pin4 為接地
也剛好在找這顆的資料

网友:
請教一下 您維修的DI624S 有找到替代料件嗎

网友:
從附近電路配置看來,應是小型降壓交換式電源IC,若是可以知道輸出電壓是多少的話,可以考慮用LM2596等做個 ...
引用 网友B:

這台DI624S 變壓器是5V3A 我也買新的了

打開發現也是這邊壞調

不知道狼大有何建議

可以用神麼替代

网友:
因為不確定電壓多少,若是知道電壓,就可以使用LM2596等小型交換降壓電路來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