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Polyview V293[通電後螢幕無顯示]

楼主(2010-12-24):
問題:
螢幕有通電,電源燈有亮(無螢幕顯示),然後由藍燈轉橘燈,都無螢幕顯示

==============================================
2012-02-10
今天整理時候發現還沒維修,又拿了出來看看
還是不知道怎樣維修~只能嘆氣...

謝謝finger_em大大的回覆!
感恩!

看起來也只能望機興嘆了.....

===========================================
12/24
經過士官長大大的教學:
找到接地點,(螺絲孔)然後針對每根腳位做測試
1. 19.34v   5.19.34v
2. 19.34v   6.0v
3.  0v         7.0v
4.  0v         8.0.07v

看起來是高壓版有問題了,沒有5v輸出

==============

网友:
藍燈轉橘燈是無信號跳待機?
如果背光沒出來, 很可能是這一片NG.
每次遇到這個板就投降.
這塊高壓不是接大/小口線, 而是插PIN式的.
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