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規格一樣,但形狀大小不一樣

楼主(2010-12-24):
請問各位...

今天拆液晶螢幕的電源板一顆電容
電容是 1000uf/10v 胖胖的

由於沒有1000uf/10v
去電子材料行買6顆
老闆拿給我瘦瘦的電容
但也是1000uf/10v
雖然說也裝的上去

請問,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阿...

网友:
只要規格一樣 是不會有影響的

网友:
規格要大於但不要超過太多都可以,如能用日系電容的話可以撐在久一些,這是我在站上學到的,祝維修愉快喔~~

楼主:
另外,今天是拆三鳥 VE155 15吋螢幕
先說一下情況
背光不亮,電源板有一顆稍為爆起來,更換後,情況還是一樣

來源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3&fromuid=19046
借用 gkjnn 圖

燈管是好的
正常來研判應該是高壓板壞了,不過高壓板外觀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稍為用短路查一下,也OK
但是手邊沒高壓板可測
又不知道要如何量起
該怎麼辦呢

网友:
pigmouse168 大依你這樣我都是從高壓往回找.看看高壓那有沒有電.在看後看有沒有起動電壓如此往回找.但你應該一件機器po一文.不要這樣po文.您可到顯示器版塊發問.狼大跟其他大大會幫你的

楼主:
pigmouse168 大依你這樣我都是從高壓往回找.看看高壓那有沒有電.在看後看有沒有起動電壓如此往回找.但你應 ...
引用 网友A:

謝謝告知
立刻轉移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