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 9600pro 黑屏及破圖

楼主(2010-12-24):
這張卡被我朋友罵的半死
包括送修一個多月才回來
修好才用一個月就壞掉
壞了啊 那就是黑屏喔

量量 RT9232 和給核心 Vcc 的兩個 MOSFET AP40T03GS

給core 電壓點對地電阻很低 拆了相關的電容和割線

就是找不到誰短路

相關的SMD 電容拆了九個

最後 user 才說 不是黑屏 是進入 windown 會破圖

不早講

熱風槍用380度C 加熱五分鐘 整個卡片都變燙了
把線補起來
先用砂紙把金屬部分磨出來
由於有凹洞 無法過錫
必須加一細鐵線在中間當橋

電容 線圈 復位
雖然很難看但可以用

散熱器雙面膠已不能用
改由普通防火膠帶
上電測試

OK

先燒一陣子試試看
------------------------------------------------------------------------
才過了兩天
同事就說拿來看電影
忽然黑屏了
  不會吧
一試之下 果然沒有顯示
而且把散熱片拿掉
燒機十分鐘
GPU 竟然只有溫溫的
一點都不燙
而供電的MOS 都有電壓啊
大概GPU已掛不吃電了n_073|

只好拿我的裸板來測顯卡板子另一邊電壓
想說還是電源 IC 掛掛 ?

竟然有畫面出現
這是怎麼回事啊
.
.
.
.
.
.
.
.
.
.
.
.
.
原來是power 是雜牌的
此卡又要外接電源
時間一久撐不住了
害我難過一陣

网友:
恭喜完修....傷的真重

网友:
這是板子的原色 還是整張都烤黑啦?

网友:
9600Pro我前陣子修過一張..... 起先也以為是電源MOSFET電源輸出至GPU短路了... 結果... 原來GPU的VDD輸入就是只有0.5Ohm.... 這是正常的 ..... 我差點暈倒...

楼主:
這是板子的原色 還是整張都烤黑啦?
引用 网友A:

    原色啊 所以追線很難 幾乎不能分辨了

楼主:
9600Pro我前陣子修過一張..... 起先也以為是電源MOSFET電源輸出至GPU短路了... 結果... 原來GPU的VDD輸入就 ...
引用 网友B:

    對啊 真被整死 光是復原就弄了大半天

网友(2011-03-07):
小弟也有一張AGP 9600XT[技嘉R96X128D]也是有花屏,爬了很多維修之文章,最後小弟使用拔掉散熱片及風扇,開機十分鐘...居然好了...但是風扇一裝上去,又花屏了...小弟判斷是讓GPU熱一點,花屏現象就會消失或好轉...真想和版上的大大借借熱風槍試試,小弟家住蘆洲...不知有沒有網友可以幫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土炮方式....
拿黑晶爐烤一烤吧.....

网友:
回復  louiswen

土炮方式....
拿黑晶爐烤一烤吧.....
引用 网友D:

我有黑金爐,但是沒有溫度計,這樣要如何控制才安全?
顯卡要貼貼紙嗎?

网友:
沒溫度計的話....
開第四段,烤6~8分鐘....自己看狀況....
晶片上面壓個50元銅板.....
記得加點免洗助焊劑....顯卡要撐高一點,別貼在爐子上....
也可以兩段式烤法....
黑晶爐先開第二段,顯卡架上去給它預熱個10分鐘....
加免洗助焊劑,50元銅板壓上去,
然後將黑晶爐開到第四段,3~5分鐘....自己看狀況....

兩種方式都可以外加家用吹風機輔助....風速開弱吹上面,記得將吹風機前的風罩拿掉......
等自然冷卻後....完成....

週邊零件可以包錫箔紙保護一下....避免移位或爆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HA 最後的結果 讓我笑了 哈哈
建議 有外接POWER 請優先更換POWER 後測試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來想冒死一試了~~~結果被家人發現,被念了一大頓...
看來我想直接去買熱風槍來用好了...
因小弟不常維修,想請問大大有沒有推薦便宜的熱風槍可以買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