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各位大大小弟一台hp dv1000自動關機<完修>

楼主(2010-12-24):
剛開始都正常是因為cpu 風扇故障會自動關機,換了cpu風扇後
就開不起來一開不到一秒就關要開好幾次才可以開到桌面
過幾分鐘又關了
以換過電源開關檢查過變壓器,拔掉電磁情形都一樣
請問從哪裡檢查起(hp dv1000 nobook)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覺好像是過熱保護的問題造成關機~
在BIOS裡也看不到溫度到底多少~
如果樓主能試試在開機後停在BIOS裡會不會再關機~
再查查CPU的散熱片是否沒有鎖好或散熱片並未接觸好CPU造成過熱~
從這方向找找看

网友:
小弟我的DV1019AP(DV1000系列的)
之前也是常常自動斷線~後來發現是變壓器問題
另外~這台風扇很容易卡灰塵~我有把它拆開來清過

楼主:
小弟把主機板拆下來測試也是以樣ㄟ
拆到只剩主機板(沒cpu一樣開機馬上就關機了)
是否有零件短路造成的保護
(不解的是開多次候又可開到桌面)不久又自動關機了

网友:
CPU座虛焊?
我不知道

楼主:
小弟查到一顆f7832 八隻腳都沒電壓
不知道它是什摸ic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它是N通道增強型的powerMOS喔!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7832.pdf
也可能是有哪邊阿斯到,才造成瞬間斷電的狀況。

楼主:
小弟換上f7832後可正常開機,也不會自動關機了
不過~~~~~又有新的問題了
原本讀取光碟機跟硬碟正常現在,在bios偵測硬碟中就停住了,硬碟跟光碟機型號後面多了' ' ' ' ' ' ' ' ' ' ' ' '就停在
bios中,不知哪裡又出問題了~~請大大提供

网友:
我覺得HD
有錯請糾正

楼主:
~~放棄維修~更換良品主機板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