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歌林KLT-4065電源基板R65燒掉看不到編號(以完修)

楼主(2010-12-24):
請前輩幫忙, 歌林KLT-4065, 電源板基板編號AEP016,   紅框內 基板IC1炸掉, 看不到號碼8隻腳的, 如有前輩知道的請幫忙, 謝謝...
f大 說的對為ICE 2A265 這顆 6腳是NC  8腳GND 7腳VCC
電源基板 背面紅框內R65燒掉看不到編號 如有前輩知道的請幫忙, 謝謝...
f大方便看一下嗎?  謝謝...
零件今天寄來給它安裝上去 開機OK正常

网友:
4065這型問題多在灯管.
電源炸PWM IC比較少...
記得是ICE 2A265 這顆.
3腳是NC應該就沒錯.

這顆很少賣, 有找到通知我一下.

楼主:
f大你好, 你有這塊電源板基板編號AEP016嗎? IC1,   8隻腳是用 這顆ICE 2A265 是嗎?請幫忙確認一下  謝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304888214

网友:
我有修過AEP013 還有一片忘了是不是AEP013-37 ?
都是用這顆.
AEP016應該是一樣的PWM IC.
你去對它的DATASHEET腳位就知.

AEP013有一組18V的輸出.
一般通用的板沒有18V.
所以只好用修的.

只是PWM IC炸了,
旁邊的元件應該也會掛幾個!
不好修就是~

楼主:
f大謝謝你 我對看看謝謝
f大 說的對為ICE 2A265 這顆 6腳是NC  8腳GND 7腳VCC
電源基板 背面紅框內R65燒掉看不到編號 如有前輩知道的請幫忙, 謝謝...
f大方便看一下嗎?  謝謝...

网友:
今天才看到~ 因為手邊沒有一樣的板...
所以無法知道那邊紅圈的R65是啥號碼.

既然已完修,
就恭喜COCO入袋囉.

楼主:
f大 謝謝你告知ICE 2A265 謝謝

网友:
腳位我記錯了.  是6腳NC才對.
以後維修都要拍照存證.
有圖有真相!
記憶力衰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