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Compaq Presario v3000(已解決)

楼主(2010-12-24):
有沒有大大可以指導一下.
親戚的 HP Compaq Presario v3000 開機時電源燈有亮,但是完全沒畫面(外接也沒用).
在網路上找到的情報是說BIOS有問題,需要更新.
但是完全看不到畫面要如何更新BIOS呢?

网友:
有可能也是顯示晶片掛了@@"

网友:
GPU掛了+1

网友:
GPU 掛了 +2

网友:
這一台地雷機看看是否顯卡NG看住哪請附近有返修台的人幫忙弄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答,
請容在下確認一下,阿水大所說的"顯示晶片"是否就是2樓及3樓所說的GPU呢?
如果是的話,就是"GPU+4"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GPU+5會不會被打...哈哈
看看為什麼GPU會掛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49-1-1.html
這台北橋超溫暖的...對冬天來說=..=

网友:
我不能+6...會被砍死

你可以上除錯卡確認錯誤碼是不是卡在顯示卡,
若是就代表繪圖晶片過熱而虛焊,需要如上述處
理才能解決..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在下於今天上午依照各位的"投票結果",將主機板拆出之後,以熱風槍300度C,吹GPU一分鐘,之後於GPU上方塗上散熱膏,並且參考別帖S大的建議貼上鋁片(找不到銅片可以殺...),目前已經更新完最新的BIOS,現在燒機中.
剛剛燒了約1小時,GPU的溫度在65~70度C之間.
奇怪的是,CPU溫度都不超過20度C,不知是不是被在下的熱風槍吹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