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nasonic微波爐(NN-S215)一直燒15A保險絲(最新狀況回報)

楼主(2010-12-24):
這是在我老家父母親在使用的微波爐

購於97年12月底即將滿兩年,平常只有熱菜用、使用機率不是很頻繁

今年春節時有一天突然就不過電了、當時我把外殼打開後發現15A電源保險絲燒了,
因手邊沒有工具就目視檢查了一下、沒有發現異常或燒灼的痕跡,就先把保險絲換掉後再送電測試也已經能正常使用了。

今年十月底家人清洗廚房時可能不小心讓水從機器後方散熱孔濺到裡面,因為前一晚洗完後隔天一早要使用微波爐時電源一打開
馬上一陣鞭炮聲而且機器後方見到火花、然後就斷電了。後來家人找了原廠服務站來看、說是技師來了後拿了電表量了幾個地方後說沒有什麼問題,
把保險絲換了以後送電正常、就收了300元車馬費拍拍屁股走人。

上禮拜天回老家剛好微波爐又罷工了、就把它帶回家處理,回來後發現上次水濺到裡面剛好噴到高壓電容、
造成高壓電容端子座那兩個絕緣塑膠圈及導線都有高壓跳火燒灼的痕跡,

以下借用lunglunglin 大的圖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有燒灼的痕跡(這是正常的圖)

量了一下高壓電容、高壓二極体、磁控管等元件都正常但保險絲又斷了,就把高壓導線用絕緣套管套好、端子座清理乾淨並把
保險絲更新後就可使用了,但是用了兩天保險絲又斷了。

再把所有零件檢查一次發現一樣正常,只好去找了支勾表量一下運轉電流約為13.5A,這台機器只有標示額定功率1300W、
沒有標示電流,但我有找到順興大之前PO的聲寶微波爐MOB-201R維修實例 雖然機種不同、但所用的磁控管是同一顆耗電量應該差不多吧?

panasonic NN-S215(這張圖是S235的、但是只有紅色圈圈內不一樣)

聲寶MOB-201R

MOB-201R它有標示1300W- 13A

]

後來我發現到保險絲座(它是銲在機板上那一種)有以氧化及鏽痕就把它清理一下再裝上保險絲,讓微波爐運轉2分鐘後去摸保險絲
感覺其中有一頭比另一邊的溫度高許多、雖不至燙手但還是怪怪的。

目前我想了解的有以下幾點:

1.以這台機器來說13.5A的電流正常嗎?如果不正常可能是那裡有問題?15A的保險絲能夠適合這種工作電流嗎?

2.保險絲座發熱是座本身不良嗎?有沒有可能是五金賣場的保險絲品質不佳(我買了兩種品牌結果都一樣)

3.這台機器背部的電路圖有標示著保護二極体、實際上卻被閹掉了(一開始就找不到了),沒有它會有什麼影響、其功用為何?

希望有知道的先進能指導一下、謝謝!

最新狀況回報

因為昨天有大大提到微動開關壞會燒電源保險絲的問題、昨天晚上特別研究了一下電路圖

因為機箱背面的電路圖一直照不清楚、就借這張來看比較容易瞭解

門後方總共有3個微動開關、其中上下兩個是常開型也就是門關上才會通電(壞了也就只是不過電而已),但是中間那個是常閉形而且和高壓線圈併接再一起、也就是說當中間開關未OPEN卻有電送到高壓線圈時它就直接把電流短路掉,因此如果說微動開關壞會燒電源保險絲、兇手應該就是它吧!

機器拆開後可以看到3個微動開關

中間開關以一個塑膠壓板來帶動,關門時門扣帶動壓板將開關壓下、開門時利用開關本身彈力將壓板推開,這時後突然在塑膠壓板轉軸上發現一粒紅豆般大小咖啡色的東西、原本以為是蟑螂蛋準備用鑷子把它夾掉,沒想到一夾才發現不對勁、怎麼會又硬又緊,拿一字起子把它兔下來......原來是硬化的潤滑油。搞了半天、該不會是轉軸被擋住回不到定位,造成開關有時開有時不開把保險絲燒了吧!

拆來的微動開關

換下來的保險絲座

拆下來才知道狀況這麼糟、難怪會發熱

換好後以最高火力微波5分鐘、保險絲座只有些微溫度。

這是機器的背面,高壓電容在左下角、要特別注意不要受潮!

調整大小 旋轉對象

再繼續努力試它看到底好了沒!

网友:
檢查看看高壓電容那兒的導線等有沒有被燒到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小國大、我已經把圖文補完,麻煩您再幫忙看一下給個建議。謝謝!

网友:
你先確認看看13.5A的運轉電流是否為最高火力時的電流數值.
如果不是,那就有問題了.
保護二極體部分應該不至於會有應裝而未裝的狀況,你檢查看看接在高壓電容的紅線部份,看有沒有被包在裡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小國大:13.5A為磁控管啟動時的最大電流、未啟動時只有1A左右,調整火力大小只會改變磁控管啟動時間的長短;另外保護二極体我確認過好幾次了都找不到。謝謝!

网友:
一個簡單的測試方法:先把高壓側元件(高壓電容,磁控管)的接線全拔掉,之後開機測試看會不會燒保險絲.
之後逐個裝上,先電容,後磁控管,每裝上一個元件就開機試一次.看是哪個出問題.
高壓電容請注意其高壓儲電,測試之後請先放電再繼續下一步.
我比較懷疑的是以下幾項元件的問題:
1.高壓變壓器
2.高壓電容
3.磁控管
如果是1.3項出問題,你不用繼續動手了.把保證書找出來之後再叫台松服務站來看.這類"主要元件"保固三年,讓他免費修理即可.
(要注意把機體該裝回的元件外殼等確實裝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現在問題是、並不是每次開機保險絲就會斷,而是要使用二三十次後才會斷(我這個禮拜每天試好幾次、總共換了兩次保險絲)。未直接找服務站是因為一來因為故障情形不明顯、怕像上次一樣換個保險絲就走人,二來是因為有濺到水燒灼的痕跡在、怕原廠給你來個(人為損壞不予保固)也是沒用。

网友:
剛剛想到一些可能因素
1.機體散熱
2.保險絲要用慢熔型(怕耐不住啟動電流,就算是一時耐住了也不能持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關於1.機體散熱.......我覺得比較不可能,因為我每次加熱完後都隔一陣子再試並沒有連續使用、而且最近天氣那麼冷。

2.保險絲要用慢熔型(怕耐不住啟動電流,就算是一時耐住了也不能持久)..............

這個也是目前我比較懷疑的地方、目前我打算這一兩天到電子材料行買材料,把可能因高溫而變色的保險絲座及賣場牌的保險絲換掉再試看看。

謝謝小國大!

网友:
大大說這台機器背部的電路圖有標示著保護二極体,實際上卻沒有!????第6張圖不是有嗎???
以小弟的經驗有4種可能:1.二極體RX10K測量逆向些微導通漏電
                                       2.高壓電容短路或漏電
                                       3.磁控管漏電(聽聽啟動時聲音會不會有爆破聲)
                                       4.除了保險絲要用慢熔型外,座也要磨亮一點
小弟淺見,參考一下^_^

网友:
啊!對不起...圖6是聲寶牌!
不過我確定Panasonic NN-S215這一型一樣有一顆!

网友:
把控制門開關上的微動開關全換掉就對了,注意規格有常開跟常閉,不用試著想要測量他的好壞,你測不出來的

网友:
把控制門開關上的微動開關全換掉就對了,注意規格有常開跟常閉,不用試著想要測量他的好壞,你測不出來的 ...
引用 网友B:

正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關於阿偉大大提供的建議
1.二極體RX10K測量逆向些微導通漏電(之前已確認ok)
2.高壓電容短路或漏電(之前已確認ok)
3.磁控管漏電(聽聽啟動時聲音會不會有爆破聲)(這一點我比較沒有經驗、但感覺沒有異音)
4.除了保險絲要用慢熔型外,座也要磨亮一點)(除了保險絲買不到慢熔型外、座已準備更新)

另外狗狗大和bryan123tw 大提到微動開關的問題,我研究了一下電路圖、不知是否和短路開關(s4)有關

它在聲寶的電路圖裡叫監視開關

但是我並不了解這個開關的動作原理和功用為何、能否請知道的大大開釋一下,謝謝各位!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10442485
慢熔型
去問問吧!

网友: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才疏學淺^_^今天真是上了一課!
之前很少理會微動開關......原來也是暗藏玄機^_^''
這裡真是一個教學相長的好地方.

网友C(2011-10-10):
圖片中的綠色圈圈9M歐姆電阻,在我的機器上跟原PO不同再我的高壓電容上有接上一顆2極體與該科電阻.但不懂的是為什麼是直接接上電容的兩個PIN
在經過上次的雷擊後燒斷15A保險司 但是更換後只要一開電就又斷了 3顆微動開關拔下量測都是好的 但是接上時中間的短路開關子怎樣良都是短路狀況 不知道這樣怎樣下手了 是否有大大可以提供方向 98年的機子丟掉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片中的綠色圈圈9M歐姆電阻,在我的機器上跟原PO不同再我的高壓電容上有接上一顆2極體與該科電阻.但不懂的 ...

12樓的建議您可以考慮看看~

网友:
各位大哥 我想請教一下 我今天有嘗試量測 但是三各開關如果拔掉任何一個去量中間的都會呈現導通的狀況
試到最耗我把第一樓第2張變壓器線圈的左邊兩個線頭都拔掉後 開關動作就變正常了 量測兩端是導通的 嗡鳴檔是會響的
請問這個線圈兩關量測少於9歐姆是正常的嗎?
微動開關還在找 市面上的都是15A還在找16A的 會看狀況再來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