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E155 背光不亮

楼主(2010-12-25):
今天是拆三鳥 VE155 15吋螢幕
先說一下情況
背光不亮,電源板有一顆稍為爆起來,更換後,情況還是一樣
爆起來那顆是電源板上面比較矮的電容

來源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3&fromuid=19046
借用 gkjnn 圖

燈管是好的
正常來研判應該是高壓板壞了,不過高壓板外觀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稍為用短路查一下,也OK
但是手邊沒高壓板可測
又不知道要如何量起
該怎麼辦呢

高壓板是SAMPO 雙燈大口
有去找到同型號(一片35元)
不過賣家還沒給我匯款消息

网友:
測量高壓板接口電壓.正常會有12V.5V.3.3V.

网友:
電源板 爆開的同數值電容最好都換掉
高壓板先檢測保險絲 是否導通
再檢查圖紅框裡的MOS

這種高壓板應該只有2種輸入電壓 12V 跟5V
先檢查看看吧

网友:
這台小弟早期曾維修過多台。提供版大維修方向。
背光不亮,更換高壓板應可以解決問題;若更換後會閃爍,請更換變壓器上的電容。
四顆全部換掉,最好連100U的大濾波電容一起更換。
若更換完後,畫面會出現,看到LOGO後立即反白或是馬上無影。
請更換AD板上的1000U6.3V在右下角。
倘若可以建議版大買市售的高壓板;返修率會比較低。

楼主:
問個笨問題...
我要怎麼去量電壓
紅針 去都高壓板接口電壓
那黑針是都接地嗎?

楼主:
1.PIN=VCC
2.PIN=GND
3.PIN=ADJ
4.PIN=ON
5.PIN=OFF/ON

高壓板壞了
待料中

网友:
請購買152C01款式直上更換即可,腳位定義/螺絲孔位相同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5661232?u=l47911
POWER版上方四顆電容/大顆的主電容/主電容上方小電容/AD版入電處線圈左邊兩顆綠色電容一併更換
修過相同款式

网友:
大大真貼心..連零件都找好了..感謝分享!!

楼主:
我找到一樣的高壓板
一片35元
等收件中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及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