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監視器螢幕無影像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黑白監示器啊啊啊啊啊~~~~~

真懷念以前小時候看黑白電視的日子啊......

网友:
會要用到黑白顯示器不是沒有原因的.
NTSC彩色顯示器一般水平解析度為380條,部分特殊機種才有到500條850條以上.而黑白顯示器基本水平解析度就已經達到1000條,適合監視系統用.
看以上加信號實測照片即知,數位相機在拍攝彩色CRT之畫面時會出現掃描線暗影,黑白CRT畫面則是半點暗影都無...

网友:
好快就查到故障原因
真是太強了

喔 !!! 原來上面那台IEEC 的玩意 是數位機上盒?
單位裡面有一台丟在角落的好久好久的

网友:
雖然是黑白監視器,不過那可都是主人的寶貝啊~
恭喜順大完修,探摳摳~

网友:
說到黑白監視器
上次去回收場老闆收了數台,問我有沒有興趣
他說那些都是"未課稅"產品,上游不收...應該是以前的"白牌"吧
CRT我還不會修所以就沒收...看到大大維修看來可以收了

网友:
錢不好賺壓 能少點摳摳跑出去 當然能修就修了

网友:
可否請教大大圖五是測量什麼它呈現高阻抗........謝謝

楼主:
可否請教大大圖五是測量什麼它呈現高阻抗........謝謝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漏電阿......我只不過是2支探棒壓在板子上面...
正常來說因該是顯示OL...但他呈現阻抗值....
代表板子已經有漏電的危險與問題

网友:
畫面好像超過邊框了...

楼主:
畫面好像超過邊框了...
引用 网友B:

  最後有調整過了~~~忘記拍照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shunxing大也好幾天沒有po實例上來了,今天大開眼界,

网友(2011-02-20):
抱歉借S大的文一問,最近小弟的岳母拿出一台跟這台很像的監視器,看起來全新還是彩色畫面的,可是送電之後就是沒反應,開背板檢視保險絲都完好,要往哪個方向追呢?

楼主:
抱歉借S大的文一問,最近小弟的岳母拿出一台跟這台很像的監視器,看起來全新還是彩色畫面的,可是送電之後 ...
引用 网友C:

電源??亮度????

网友:
按下電源開關,電源燈號沒亮,螢幕沒變化~
我測試的狀況類似這篇所寫http://bbs.pigoo.com/thread-20163-1-1.html,經過長時間放電後在插入保護裝置,一打開開關會亮(未全亮),關掉開關後再打開開關,這時候燈泡沒反應,該不會情況像上面這篇文章一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照片沒處理流程~~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真的看不懂你問的問題....

网友:
我還以為是垂直ic,原來是小電容壞了

那個畫面我有印像,事業線~對吧
加三層,一開始,真得看不出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