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P1955電源/高壓板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5):
拆開發現P/I板為BENQ代工Q9T4系列,有電源無背光的故障情形,面板顯像正常,表示背光燈管升壓電路出了問題。
BENQ老問題很好修:
第一步量測5A FUSE-->燒斷開路-->更新X1
第二步量測高壓驅動電晶體2SC5707-->有一顆擊穿短路,其他3顆OK但有點焦黃-->更新X4
第三步量測P通道MOSFET 2SJ598-->有一顆擊穿短路,另1顆OK但有點焦黃-->更新 FU9024N X2
第四步目測及用電錶量測其他零件是否故障-->OK
第五步更換電容-->1000UF/10V*2,1000UF/16V*2-->更新SANYO 1500UF/16V*4
                     -->470UF/35V*2,220UF/35V*2-->更新SANYO 470UF/35V*4
第六步高壓零件背板銲點補錫重銲-->清除錫渣、檢查量測安裝零件是否正確短路等...送電測試維修OK

网友:
BENQ系列看到這麼多同樣的問題
看到我也會修了n_151|

网友:
這些好像都是BENQ的通病吶!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請教各位,在圖1中ad板上面那一片是什麼功用,常在viewsonic的較高檔的螢幕裡看到??
曾經處理過一台印象中是vx系列的吧,那片有問題,將它拆下後ad板直接接屏就完修的...

网友:
上面那片應該是訊號處理板...比較高階的應該都會有
樓主這台也是Benq代工品,修的方式也是用Benq常見通病修法
還有高壓區最好加焊一下,避免因高溫空焊而再度故障

网友:
粉不錯的教學 恭喜你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又學到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多了那片會有什麼過人之處?

网友:
請教各位,在圖1中ad板上面那一片是什麼功用,常在viewsonic的較高檔的螢幕裡看到??
曾經處理過一台印象中 ...
引用 网友A:

VX724/924及部分強調低反應時間的螢幕會有外掛此類單元,算是利用額外處理信號方式使人眼減少影像延遲的錯覺

网友:
恭喜完修,讓人一目瞭然,謝謝分享,

网友(2011-03-04):
謝謝分享~

參考你這篇讓我修復了我掛掉許久的1955 monitor,
因為我ㄧ直漏了Fuse & 線路燒而沒補好.

网友(2011-04-22):
深入的工夫,簡要的描述

网友:
您好 感謝大大 簡單扼要的解說 感謝分享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