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桌電壓

楼主(2010-12-25):
請問大家的維修桌都會拉一條220V的電壓嗎?
最近在想買一些東西,可惜是220V的

网友:
我有拉220V的電源座,服役中的熱風槍及放大燈是220V。
維修的電腦有時候是船用機型是220V。
淘寶淘到的寶貝都是220V的啊~光這一點就值得拉一條220的囉~

网友:
有空我也來拉一條220V的電到工作桌好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將220V延長的,延長線,就可以自己從冷氣拉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符合安規的電線
用於 AC110V or AC220V 都是一樣的電線,並沒有差別
重點是使用者不要搞混,差錯插座就好了

AC600V以下都屬於低壓配電,一般的電源線都可安全使用

网友:
用220的反而會比用110來的省電
因為在同樣額定功率之下,220的電流只有110的一半

网友:
用220的反而會比用110來的省電
因為在同樣額定功率之下,220的電流只有110的一半 ...
引用 网友A:

在有分表的情況下來說....
沒分表的話~~只要左右電流對稱就很省電了
現在已經很少看到110V的電表了....除了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