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電路板曝光與蝕刻(附上土泡電源一版完成照)

楼主(2010-12-25):
這是我做失敗的土泡電源電路板....
剛好拿來給大家學習如何曝光與蝕刻

先將電路圖畫好之後用雷射印表機列印...
由於我的印表機黑度不夠..重複印了2張..
以重疊的方式來增加黑度...
來看看我印出來的電路圖
準備感光電路板...
準備我的土泡曝光機.....採用日光燈曝光的
準備顯像劑...等等曝光的同時到水先行稀釋..
東西都准好之後..開始曝光....
定時器調在10分鐘的位置...
那顆定時器..是我從壞掉的電暖器拆下來改的..
曝光的同時來調和顯影劑...
曝光完成之後開始顯影~~~
拍的畫面不好~~請見諒..
畢竟..我怕閃光燈影響到比較細的線路
顯影之後~~線路圖都出來了.....
準備氯化鐵....
將板子放在適當的容器..因為要準備搖晃藥水與移動板子
氯化鐵的腐蝕性很強..千萬不可使用金屬容器
在蝕刻的時候藥水溫度最好在25度至35度之間
氯化鐵倒下去之後..請酌量...不必全倒
能蓋過板子的量即可..
最主要~~我們要看它的蝕刻程度..
倒好之後..開始讓板子在4個角落轉圈圈...
讓藥水四處移動..不要太大力耶...以免藥水灑出..
氯化鐵...可是很難清洗的...在蝕刻的同時..
請大家最好戴上口罩...
因為~~會西釋出一股很難聞的氯化鐵味道..
蝕刻完成之後..板子拿去用清水清洗...
洗乾淨之後的樣子...
將剩餘的氯化鐵集中起來...
我將它收集到保特品裡面去..
下次要用的時候..還可以繼續使用..
這樣電路板就完成了..只不過..這塊是我高職畢業之後
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處接觸到的電路板製作...
但因為是第一次玩...所以...板子因為我所用的雙層投影片
造成有線路重疊了.....因此宣告失敗..但也注意到有些地方該改良了.
下面兩張照片..就是一版電路圖做出來的...
由於做出來有點問題...所以目前準備進行第二版的製作..
第二版土泡電源將會是這樣的外觀顯現...目前還在改良電路圖..
請大家拭目以待......

逃兵更正以下幾點
1.氯化鐵........溫度是在60度較好.
2.它不難洗.用草酸就洗掉了.
3.顯影只要是中強鹹都能用.不用一定買那個東西來用.
4.氯化鐵....要加水後使用.不能用原液.

网友:
重疊果然失敗了,有位移的關係吧
要改進的是最後一張照片裡的那條飛線?

网友:
順興大要改良的,如果能讓兩張板子疊起來,然後用銅柱鎖在一起,會比較好看些。拉線會有jump,剩下那條,蠻厲害的,我讀高職時,簡單的電路,可以用洞洞板拉出一堆跳線,光要把跳線修掉,要花老半天。

网友:
嘿嘿嘿,跳線
最喜歡在洞洞板後面的一堆跳線里找問題了
混亂中找問題也是一種樂趣的,
不過我發現另一個問題
在電壓轉換電路里,你是用電阻式電感嗎
正確來說在一般大家認知里是不能使用電阻式電感的
不然我就不會在那里繞個半天線圈了,.

楼主:
重疊果然失敗了,有位移的關係吧
要改進的是最後一張照片裡的那條飛線?   ...
引用 网友A:

重疊沒有失敗...不過已經知道要怎麼改良了~~~可以輕鬆分離的方式我已經找到了
飛線..是我接地線忘記加入了...
而真正失敗的原因...因該是那顆AD IC掛了...我已經確定過L大的韌體是正常的了...
改2版之後全部都是DIP腳位..不用大費周章的轉版..

順興大要改良的,如果能讓兩張板子疊起來,然後用銅柱鎖在一起,會比較好看些。拉線會有jump,剩下那條,蠻 ...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要改良可以重疊拆裝~~~~這樣要換成另一種方式使用也比較方便
那條飛線~~~是接地...不過~一版~~我要放棄玩了~~~
看來看去~~~還是2版比較簡單...自己洗電路板挖洞也比較不會挖錯...

嘿嘿嘿,跳線
最喜歡在洞洞板後面的一堆跳線里找問題了
混亂中找問題也是一種樂趣的,
不過我 ...
引用 网友C:

我確實使用電阻式的....但是...這應該影響不大吧.....
正壓的+15V升壓輸出是沒問題~~~
但~~負壓-15~~~就我說的問題~~解決不了...

真不想多個變壓器在那邊用阿.....

网友:
負壓-15V的問題,我這兩天來解決一下好了,
基本上還是以原始架構為主,我來改一下負電源迴路
解決熱的問題,其實應該考慮電源部份給獨立成模組
這樣要怎麼改都可以的

楼主:
負壓-15V的問題,我這兩天來解決一下好了,
基本上還是以原始架構為主,我來改一下負電源迴路
解決熱的問題,其 ...
引用 网友C:

等你的好消息~~~~我繼續改電路~~~
我已經把二版的材料準備齊全了~~~
就等你這負壓的問題~~

网友(2011-06-10):
力害ㄋn_116|  大開眼界

网友D:
我以前也是用雷射印表機印
後來發現常有碳粉不均昀
而且碳粉容易脫落
現在改用噴墨印表機印噴墨專用投影片
噴墨專用投影片價錢比一般投影片貴一些
一片約11~12元
列印時品質設最佳
色彩設黑白
曝光時可用文具用的透明窄膠布將原稿貼平在電路板上
透明窄膠布儘量不要貼在有銅鉑線的上面
再用一片透明玻璃壓在投影片的上方
使投影片與電路板更密合
這樣曝光出來的板子會比較接近原稿
顯影後若有感光膜未完全脫落
可用棉花棒沾酒精去清理
但千千萬萬不要碰到要保留銅鉑上的感光膜
否則會破壞應留的感光膜
酒精擦好電路板要用清水將酒精沖洗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是用雷射印表機印
後來發現常有碳粉不均昀
而且碳粉容易脫落

用雷射印要看情況
我這邊有三台黑白雷射印表機...
目前能印的也只有兩台...
但是其中一台因為碳粉夾快掛了...
也只剩下一台可以正常輸出....
只是~~必須印兩張來重疊就是了...
曝光問題我也已經改良了...

网友E:
順興大:
  您的土砲真棒啊!! 居然有三台雷射印表機,令人羨慕喔! 印出來重疊會不會漏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順興大:
  您的土砲真棒啊!! 居然有三台雷射印表機,令人羨慕喔! 印出來重疊會不會漏光啊! ...

我這三台都是回收場的戰品~~
重疊是比較不會漏光~~但是要重疊的很準是各問題

网友:
氯化鐵要加多少水稀釋呀??
我都直接倒下去,好像沒什麼問題.............

网友(2011-07-10):
製作感光板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
那就是感光前要確認原稿的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