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服務中心的作業系統,開機超快的,不知這是那種硬碟?

楼主(2010-12-25):
那天顯卡有問題,關機會有雜音,送至技嘉的服務中心,他們要我在現場等待工程師的測試。
看一下他們裝在主機板上的設備,也有debug card,但不像我們市面上買的那種,但跑完碼還是顯示FF,沒什麼不同。

看他換CPU,CPU還有有加散熱片及風扇,但他們沒有加扣具,大概是通用型的,只是用手壓一下而已。
比較好奇的是他的作業系統,好像可用選單,可選那一種CPU,如INTEL、AMD等,選定之後一下就開機了,約10秒內就進XP了。

不知這是那種硬碟,會那麼快就進系統!

网友:
一般硬碟可能可以辦到,但要把系統減肥,一堆服務砍掉,然後優化。
蠻好奇的是,所謂選單是?難道是I社的平台和A社的平台做在同一張板子?應該不太可能。

楼主:
選單,應是選那一種主機板,INTEL or amd 的 或是他廠的晶片。
選單,可能是多重作業系統的樣子,這樣可選很多晶片的系統在一顆硬碟內。

网友:
選單,應是選那一種主機板,INTEL or amd 的 或是他廠的晶片。
選單,可能是多重作業系統的樣子,這樣可選 ...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XP....只有基本系統.....
不用10秒就進去~~~很正常...
反正進去之後~~只是要他可以跑測試軟體而已...

另外選晶片組...這種做法~~我以前再玩98的時後也是這樣玩的..
選定之後~~~進去~~~除了顯卡音效卡..其他驅動幾乎都瞬間自動完成...
若以技嘉來說...音效卡..他們也只用螃蟹牌...所以~~進去就自動抓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WINDOWS PE嗎? 硬碟會是SSD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