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各位大大hp dv1000 bios讀取硬碟時停住了

楼主(2010-12-25):
當開機時bios讀取硬碟時停住了像當機一樣,不知要查哪一方向請大大提供
硬碟是好的有哪到別台測正常,bios讀光碟機時也是一樣
是南僑虛焊或故障嗎?

网友:
看看卡死的時候,有什麼樣的錯誤訊息。
hwctco大,試試把硬碟、光碟機都卸除,看開機還會不會卡死。

网友:
會是作業系統在作怪嗎??
多方面更換查錯看看~~
有試著掃看看硬碟是否有壞軌嗎??

楼主:
回s 大~硬碟跟光碟機拆了就正常了
只是會找不到開機入逕

网友:
你硬碟重新導向MBR看看,可能問題就解決ㄌ

网友:
兩台都拆了就不會卡了,再加上硬碟拿去別台測試OK!讀光碟機也會卡。
hwctco大,小弟我在想,難道是光碟機出問題了?不然就是還有其他的問題了,南橋溫度不高,問題點就不會是它了。

楼主:
回各位大大~小弟以分開測試硬碟跟光碟機居都正常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网友(2011-02-09):
我建議先用SPFDISK測試硬碟是否有壞軌,有時候硬碟壞軌,的確會當機喔,參考看看

网友:
bios恢復出廠設定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