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30 筆電...

楼主(2010-12-25):
一開機出現Toshiba的LOGO

出現Toshiba的LOGO

出現Toshiba的LOGO
不久後就出現了紅色線條雜訊

紅色線條雜訊

紅色線條雜訊
..
然後就當機了...請問各位大大查修的方向為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接 LCD看是否正常
判斷面板是否異常 如相同 狀況 大致上可判定為 晶片 與南僑有問題 這款筆記電腦 不好修

楼主:
把螢幕接線從主機拔除然後用外接lcd也一樣...

网友:
pancihng大您好,外接仍是如此,破圖.....GPU喔!

楼主:
應該是顯示晶片問題....無言..

网友:
繪圖晶片相關電路異常,破圖的時刻應該是載入視窗的時候吧?

楼主:
不是耶...在出現BIOS選項前就出現這樣子了...然後就當機..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還在POST的時候囉.....你上除錯卡看故障碼沒?

网友:
GPU問題居多吧~

网友:
這一台的顯示晶片 NVIDIA GeForce FX Go5200..

像這類情況, 大多是 GPU 虛銲了, 不妨查一下網上資料, 有人可處理的..

网友:
`最近修一台ASUA的A8J,畫面類似狀況,但是外接顯示器是正常的,所以只查了T-CON電源並補銲,清潔排線之後,就完成了,你的外接顯示器是一樣破圖,所以我也是覺得 GPU掛了!

GPU+3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答案...只好暫時先擱著...

网友:
        对于东芝的机子有一个通病,就是CPU后面有一个1200UF的法拉电容,他漏电会出现如掉电及花屏等莫名故障,请拆机开有无如下所示电容!如果有的话建议更换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4153610797

网友:
建議你還是把這顆古董顯晶換掉會撐比較久,這顆05年的被你用的也夠本了

楼主:
是用夠本了....只是看看可否阻礙經濟發展啦...感謝惠民工具 大大的提醒...

网友:
記憶體清潔重插,有時會好!!

网友(2011-06-25):
GPU虛焊機率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