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Acer TravelMate 3002 小狗機的線路圖.

楼主(2010-12-25):
小弟最近收到一台朋友要修的小狗機要修.
但是狀況是,一插上變壓器,變壓器的燈馬上就暗掉了.
拆開來後,電源進來19V 的保險燒了.
再查電源迴路上有沒有問題,
一查問題來了,一進第一顆Power MOSFET就短路了.
是19V對GND的短路,但是 Power MOSFET沒有壞.
看看各位大大,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或是有電路圖,小弟好自行判斷.
小弟有查過的地方都有做記號.......
除了三顆 PWM 還沒拆下來看.....

网友:
我覺得您要不要先換顆變壓器試試,說不定是變壓器有問題

楼主:
我手上變壓器有很多,沒道理會有這種問題.
我也用我現在在用的變壓器來上.還是一樣.
我一次修三台一樣的機器,只有這台短路的搞不定.

网友:
我也在修這一台.有找到一張圖
可以互相研究一下喔n_115|
ZH1.part1.rar (800 KB, 下載次數: 148) ZH1.part2.rar (648.87 KB, 下載次數: 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