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恆溫烙鐵故障代碼?[故障已排除]

楼主(2010-12-25):
請問各位前輩,恆溫烙鐵顯示的代碼為何?

狀況:一開機就出現如照片代碼,要連開好幾次會顯示溫度,不一會又出現5-E,烙鐵無法加熱,運氣好有時會正常,請問這是加熱蕊有問題還是某個零件有問題,可否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祝  大家...聖誕平安!

网友:
這個是加熱器壞了或接觸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是機器內部的還是烙鐵柄裡的發熱蕊?
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把烙鐵拆了, 檢查各接點或重加銲試試..

應該是接點不良, 以致會顯示錯誤, 時好時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的的指點,我檢查看看!

楼主:
謝謝 e大 及 c大,二位的指點....
故障的原因是發熱蕊的線有一條接近斷線導致接觸不良....

网友:
謝謝 e大 及 c大,二位的指點....
故障的原因是發熱蕊的線有一條接近斷線導致接觸不良.... ...
引用 网友C:

呵呵…大陸製的就是這樣…小廠成本低品管鬆散大廠成本高就貴,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基本上眾多廠牌裡安泰信跟快克的比較不會有虛焊的現象,

其它的巴扣、一划....等真的得加強焊點,

但就用料而言…安泰信需要自己下重料昇級!

恭喜你~又修好手邊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分錢一分貨,老實說大家嘛都想買好一點的來用,可是.....價錢高又下不了手,只好將就用用的說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嘛是用這型的,千元有找,不過,面板上的型號是 937,Bakko 的 "o" 頭上還只有一點不是兩點哩!

网友:
回復  hanwen

一分錢一分貨,老實說大家嘛都想買好一點的來用,可是.....價錢高又下不了手,只好將就用用 ...
引用 网友C:

算是意外中的收獲,又多學了點經驗也不錯是吧^^"

网友:
謝謝分享!又長知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素喔!ㄚ哪一個是山寨版的捏n_134|

楼主:
回复 网友D:

黑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一國不同山頭吧?有圖有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果然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