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CORAL播放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25):
 這台是客戶叫我安裝喇叭時順便測試,狀況是無法退片
直接就想到拆開量按鍵,結果4個按鍵都漏電
換上4個新的,換下來的元凶
送電測試,OK可進退片了
我的直覺,功能失常的按鍵,就直接測量是否正常動作
有問題換掉再測試,即可初步排除簡單故障
這台是我的了,跟客戶要了遙控器,又多一台可用了n_136|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按鈕漏電會無法退片喔

网友:
以前重點都放在雷射頭
想不到按鍵也會出狀況
那麼按鍵漏電的意思是
還沒按它就導通?

网友:
學了一 點知識 恭喜你修好

楼主:
有按跟沒按都是一樣的阻值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修東西還是不能放過小東西,

网友:
4個都漏電~
看來是材料本身不良造成的~
恭喜完修~

网友:
忘記告訴你....電錶電池沒電了要換!

网友:
原來按鍵會造成如此狀況壓!!

网友:
沒想到這種按鈕那麼容易壞!
好多案例都是因"它"而起的n_143|

网友:
沒想到這種按鈕那麼容易壞!
好多案例都是因"它"而起的
引用 网友A:

像修lcd我也是先量按鍵,因為我遇到很多都是按鍵不良
像笨q就常出包^^

网友:
有按跟沒按都是一樣的阻值

學習到了~  現在CD不能退片的原因多了一樣《--》     【橡皮筋】【IC】 【按鈕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