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L1740 無背光(BENQ代工)修復

楼主(2010-12-26):
參考狼大的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highlight=%E8%83%8C%E5%85%89終於完修可是沒有5A的保險我用很細的線先接起來(上圖).本來換完5707.9024還是不亮想到這顆保險電阻有可能有問題.我就給它接上去了在這之前有換了顆3A的還是燒

网友:
會燒保險絲表示還有其他的地方有問題, 最好再仔細檢查, 以免災情更加慘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先掛上電錶 ,  測一下實際電流 !!

如電流正常的話 !!

再購買符合規格的保險絲換上 !!

网友:
上回有次也是這樣;連續燒了10來支保險絲吧!!
後來,戴上眼鏡仔細一瞧,發現旁邊四顆小變壓器裡有一顆是短路的。
更換後就沒問題了,版大不妨看看。

楼主:
我再把背面補焊又可正常了只是有一組9024+0.22U電容+2顆5707溫度很高大約70度我用廢板剪一段焊在背面當散熱器..變壓器是還好45度左右.目前燒機已3天都沒關可能天氣冷燒機個2星期才能確定完修..感謝大家的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