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烘碗機定時無法關機 sos

楼主(2010-12-26):
尚朋堂 sd-1518c 定時時間到 沒關機 ic編號HT48R05-1

网友:
是機械式定時器??
還是電子式定時器??

楼主:
電子式電子式電子式電子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紅圈處那顆RELAY在未通電的時候應該是常開狀態(電路斷開),如果是相反的常閉就表示是RELAY壞了.

楼主:
RELAY沒問題 可開可關 問題是它的時間設定是固定式 10分 20 40 80當你設定好10 or 20 以後 時間到了卻不跳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80是正常的嗎?

楼主:
10不正常 20 40 80 我試試看

楼主:
20 確定是不行的

网友:
http://pdf.dzsc.com/HT4/HT48R05A.pdf
這是HT48R05的DATASHEET.
你先查一下12腳的電壓是多少(那是主電源腳)

楼主:
12腳的電壓是 vss-vdd dv4.78v av9.7 且40分的也掛了

网友:
你那有可能是CLOCK頻率異常.CLOCK頻率是取決於IC之13.14兩腳延伸接出去的RC網路元件數值.你量量看從13.14兩腳延伸出去的電阻和電容有無損壞變質.電阻有三用表歐姆檔可測,電容要用電容表測,看看有哪個異常該換的.(一般電阻和陶瓷電容損壞機率不大,比較強烈懷疑是電解電容異常).
建議把電解電容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