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源板上ic標示aajfb?

楼主(2010-12-26):
請問各位大大電源pi 版上有一貼片ic上頭標示 aa jfb 是甚麼ic呢?查不到它的資料煩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
什麼形式封裝的?

楼主:
是6隻腳   封裝是SOT-26 請指教 謝謝!

网友:
沒有找到....最好能有照片可參考上面的code排列

楼主:
抱歉無法貼圖,謝謝您的回應!!

网友:
過兩天就可以貼圖了....前兩天我遇到這種窘境!!
稱號~從電阻變電容~

楼主:
DSC05517 [800x600] [800x600]  DSC05518 [800x600] [800x600]  DSC05520 [800x600]  DSC05519 [800x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