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白牌電視遙控器!

楼主(2010-12-26):
有沒有人知道這一台的遙控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市售應該有很多LCD專用的"萬用搖控器"可購買~
一般能掃瞄得到動作基本上就能用~(大廠或大廠代工的)
白牌的也能試試~但要找實體店面就是了~因為不能用可以退換...

网友:
建議你把原本的遙控器拍圖傳上來

OEM 貼牌機種   很多都長的一樣   對一對

外觀跟按鍵位置都沒變    就可以買來替換了

或者遙控器也可以拆開檢測一下

這邊這麼多高手     應該可以幫你解決的

楼主:
唉!就是沒有遙控器啊!才頭大!

网友:
那試試看用萬用液晶電視遙控器掃掃看了

掃到加減用  掃不到去退換貨吧

网友:
您應該把電視機的字【廠牌名稱照出來】這樣大家比較好找~方便尋找!!
【說不定】某網友家里有一台【一模一樣的】~他有遙控器~熱心把遙控器的圖片【上傳到這個帖子】
就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ps:【天鷹座  aquila】~網路只找到【三星在2004年~有出一款筆記型電腦    Aquila Slim Platform 】
會不會是 3星【samsung】的面板?????

网友:
AQUILA  20.1” TFT LCD TV
Screen diagonal:20.1" (511mm) diagonal
Resolution:800(H) x 600(V) SVGA
Pixel Pitch:0.51(H) x 0.51(V) mm
Color depth:16.777 million by Dithering
Contrast Ratio:500:1(Typ)
Brightness:500 cd/m2
View Angle:R/L 80/80 U/D 60/60
Signal input:RGB Analog
Glass:Option
Resolution Support:VGA, SVGA
Plug & Play: DDC 1 / 2B
Response Time(Tr/Tf) :16ms
Audio-in(Speaker) :5W x 2
PC - IN:15 pin D-sub

正闊興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村6鄰30號
電話: (03) 5575298

這家公司可能已經不在....
以下是另外查到的資料:
公司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12796051
公司狀況         廢止   ( 099年06月07日 經授中字 第0993406720號 )
公司名稱         正闊興業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元)         45,000,000
代表人姓名
公司所在地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35巷26弄6之4號5樓
登記機關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核准設立日期         090年05月04日
最後核准變更日期         097年05月09日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囉!
其實我覺得那位主板是
對岸出的公板!只是年代久遠!
唉!在對岸找不到相關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