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IS500\LC551顯示器無背光+色彩異常修一半(95%完修)

楼主(2010-12-26):
前言
之前朋友給的LEMEL-IS500-LC551顯示器由於沒有辦法買到
料件維修放在那很久了,直到最近才買到通用高壓板開始搞....

首先,這台顯示器剛到我手上的時候還能點亮背光,但畫面色彩
異常,結果放在那去吃個午飯回來背光就滅了。經檢測發現是高
壓板控制背光開閉的線路中有顆電晶體壞了,由於沒有辦法取得
相同的料件替代,於是直接更換通用高壓板。

下圖為其他網友同型號文章中的照片,我借來用用(我沒DC)....
圖中左方的原廠高壓板已經被換成通用高壓板取代,這台的面板型號
為HM15X11-200,AD是屬二合一的AD驅動板(AD+T-COM),看
了很多文章說這種聰明板最難修,因為聰明板屬半成品由面板廠獨家
專屬設計製造外流的資料很少,屬很硬的那種..

由上圖可以看出面板點亮之後桌面背景圖案的顏色完全不對!進OSD去
RESET設定值也無用,調整亮度、對比、RGB設定值也無效,懷疑如
之前看過的"油畫"案例一樣是迦碼電路異常............

以下是小弟在T-CON右方排線連接的PCB上發現的測量點,數據如下..
Vcom=>0.51V
VOFF=>-8.04V
VDD=>3.26V
VON=>23.9V
OE=>0V
STV=>0V
CPV=>1.78V

另外我在AD驅動板上看到了幾個有文字標示的測量點,數據如下...
CPH=>3V
STVD=>0V
VOFF=>0.51V
VON=>23.9V
VCOM=>0.51V
AVDD=>8.46V
VDDSG=>3.2V
VDDC=>3.2V
STV=>0V
=========以下是T-CON晶片附近的點
SPOL=>0V
IDE=>2.6V
IMCLK=>5.X跳動
ICE=>0V
ISW=5V

楼主:
另外補充....

1.根據往例,顏色異常大家會建議換EEPROM_24C八pin那顆,這台
的OSD設定值可以被儲存(記住),要換掉嗎?

2.請問....有些AD板對亮度控制是0~5V這台是0~3V,我高壓板是屬
0~5V這種,AD最高只到3V亮度是不是會比原設計暗些?

YA~~貼圖成功!

网友:
換通用高壓通常ADJ不接為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J我拔起來測試過....似乎沒啥差別

唉,這台好硬咧~~~好像是AD右上方那群OP構成的電路出問題...

楼主(2011-07-21):
經過半年多的研究與查資料我完修了!

故障點...VCOM無輸出,經跑線路查元件之後發現電路中由AVDD
來的電源線路SMD保險絲沒導通,導致VCOM無輸出。拆下後發現
保險絲是好的,是虛焊.......裝回補焊,VCOM已經有輸出3.6V...

高壓板部分,由於負責ON的腳位線路中一顆帶電阻的電晶體故障,
導致高壓板沒工作,我找不到可以替換的電晶體於是用通用高壓來
取代原有的高壓版......